求助坛友,电路板的耐高温措施,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3-08-05):
众所周知,一般工业级的电子器件工作温度上限也就85度,实际元器件质量参次不齐,还包含电池,线材什么的,能稳定工作在70度都不错了,现在我做了个电路板长期工作环境温度是60度左右,但是偶尔会上升到90度甚至更高,但持续也就最多几分钟到几十分钟,想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简单方便的隔热措施?比如什么材料或者隔热外壳等?谢谢!

补充,因为体积小,且是电池供电,所以风扇,散热块什么的也就不好用了,而且高温状态属于异常状态,持续时间不太长,只能从隔热材料防护上做文章。

网友:
选点好的元件,短时间高温的话也没啥问题吧
对关键的元件上散热片、风扇什么的,应该可以

网友:
有一种用在超级计算机主板上的散热技术,不过成本高,实现也比较复杂。但散热效果确实好。

网友:
我觉得还是多用几个散热片吧

网友:
能外置还是外置,要不然可靠性没法保证.

网友:
有晶掁没,晶掁好像都没耐高温的,如果有通信,70度一般也就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晶摦没,晶掁好像都没耐高温的,如果有通信,70度一般也就乱码了

不是吧,有晶振,433M通信的。那该怎么办?

网友A:
没有办法,现在就没有耐高温的晶振,当年我们搞的315M的通信,不断出问题,后来才发现是晶掁不耐高温的问题
在高温箱中做实验,其实升到60度,乱码就已经出现了
一千多套成品(当年1000多一套),还积在仓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现在就没有耐高温的晶振,当年我们搞的315M的通信,不断出问题,后来才发现是晶掁不耐高温的问题 ...

看来温度真是一道屏障啊,工业现场很多需要测量的信号,功能很简单,就是因为高温,至今没有相关的产品面试。

网友:
隔热  宇宙飞船也要隔热

网友:
隔热成本估计很高!

网友:
晶振可以找汽车级的,可以工作在发动机舱,大约90度的环境下

网友:
我想问你的设备有发热吗。。发热量多大呢。。。这个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网友:
而且高温状态属于异常状态

直接报警罢工就可以了;自己做耐高温测试吃力不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