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83L数据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3-08-05):
    HMC5883L测出三个轴向的磁场强度,该磁场强度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即地磁场的强度。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地磁场强度应该可以认为是固定不变的。
    假设HMC5883L测出的三个轴向数据分别为data.x data.y data.z
    那么 data.x^2+data.y^2+data.z^2的变化范围应该会很小才对。
   从我测得的数据,经过计算,发现变化浮动很大,贴出几组数据供参考
-289 -625 -248
-261 -328 403
-304 -586 188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好汉?

   还有一个疑问,旋转该器件,旋转90°,但是有时候只显示出转了70°或者100°左右,当然,第一个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这也是很正常的。

    贴出几个自己求方位角的几个资料吧。供大家参考。

网友A:
1. 重點是你單軸的變化大嗎?而且平方後怎會有負數?
2. 電子羅盤通常都是需要校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重點是你單軸的變化大嗎?而且平方後怎會有負數?
2. 電子羅盤通常都是需要校正的 ...

上面几组数据都是没经过平方的,是三个轴的数据。校正的话还没有考虑,先试下吧。thanks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几组数据都是没经过平方的,是三个轴的数据。校正的话还没有考虑,先试下吧。thanks ...

在论坛里以5883为关键词搜帖子,这些问题我在论坛上回答过很多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里以5883为关键词搜帖子,这些问题我在论坛上回答过很多帖子。

了解的。一开始没想到校正这么有必要,只顾着读数据,处理数据,然后和加速度计融合测方位,后面才发现水平情况下数据都不对。刚才已经校正过了。数据基本上正确吧。thanks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的。一开始没想到校正这么有必要,只顾着读数据,处理数据,然后和加速度计融合测方位,后面才发现水 ...

请问你是如何校正的

网友:
哟,原来是你

网友(2015-06-28):
多谢前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