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诡异的Keil编译器问题

楼主(2013-08-05):
昨天测试时遇到了一个诡异的问题:如下图,屏蔽TIMERInt,程序可以跑到The End:, 如果不屏蔽,程序就会死在DrvFMC_WriteBuff(),定时器中断异常。但是此时,把后面的while(1)删掉或者预编译屏蔽掉,就可以了。 (if上电是为真的)
感觉就像是一段不会跑到的程序会干扰前面的程序。

网友:
中断频率设置的有问题吧,中断子程序执行时间长过了中断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