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品-三角法激光测距传感器测试报告

楼主(2013-08-05):
项目背景:1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4784-1-1.html
               2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3284-1-1.html
GP3D03-ZZ4传感器说明书: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激光测距传感器。datasheet在上面,请下载。
现在就这个传感器,进行相关测试,试验其性能:
首先,看看成品是个什么样子:

拿到这个东西之后,就可以上电运行了。我是直接用的usb供电:

上电之后,程序就在运行了,不断的进行测距并输出:
这个是内部测试的波形:

由于采用了激光自动增益和ccd增益自动调节,能够看到很漂亮的波形。
下面是用串口助手采集到的距离数据:

从上面的图可以看到,如果保持距离一定,数据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很好。
下面来看一下它最远能测多远:

到235就不行了...此时实际距离大概是4.5米。当然,我的房间环境比较乱,灯光比较嘈杂。而且,我激光落点是我的棕色的门。如果是白色表面的话,表现应该会更好。

楼主(2013-09-12):
精度测试的视频已经出炉啦!难以置信的超高精度啊: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A4MjQzMjY4.html

网友A(2013-08-05):
楼主强人!  顶起!!

不过市面上卖的激光测距仪能实现100米好像都比较普遍,楼主还需努力!

网友B:
能申请测试吗?

网友C:
发个毕设做的.. 也是用线阵CCD, 不过是测角度,双目测目标角度算目标坐标的, 用在今年ABU robocon比赛上A机器人定位bud和跟M机器人对接, 绝对精度+/-0.01deg, 重复精度0.005deg
泪奔啊 机器人可靠性捉鸡 失误两次 比赛泥马连小组赛都没出线
oled上右上角是算出的坐标, 结果用CAN发出来, 处理器用两片STM32c8t6, 线阵用的是TCD1304, 取第100到1200像素因为20块钱镜头只能成像那么点= =, 整个玩意速度330Hz, 动态范围30000, 算法是32倍像素细分, 总共整了四个多月 主要是处理光路上材料受热线膨胀时掉精度的问题, 还有镜头成像的变形 最后是上精密分度台挨度标定然后高次拟合的...
同时也整了跟楼主一样的测距,但由于LD驱动上没有加增益控制,只能做自动曝光时间控制使得测距范围太小, 结构原因也不好线性化, 最后当光电开关用=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kyMTc5MTA4/v.sw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申请测试吗?

别申请了 也不贵 就买一个回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买?

我在和阿莫联系一下 通过阿莫电子邮购部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强人!  顶起!!

不过市面上卖的激光测距仪能实现100米好像都比较普遍,楼主还需努力! ...

嗯 市面上有一些将几百块的测距仪改装的所谓济钢测距传感器
我们在参数方面不一样,比如扫描频率,功率等
而且,他们这些山寨测距传感器,售价还都颇高 我们只有他们3折的价格
你觉得呢?

楼主:
最近想用这个模块做一个门窗入侵检测 忙啊

网友D:
可以考虑买几个到我的智能小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买几个到我的智能小车上

买几个?小车?  大款啊你  这个是激光测距传感器哦
呵呵 不过我们这个确实蛮便宜的 给你优惠价,只要你写应用报告 给你....5折...

网友E:
夏普,松下,有很成熟的三角测距模块,不过光源用的是红外(非激光),几十RMB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夏普,松下,有很成熟的三角测距模块,不过光源用的是红外(非激光),几十RMB一个 ...

我之前用的是gp2d12 20-150cm 模拟电压输出

网友F:
多少钱,有没有x宝,买一个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少钱,有没有x宝,买一个测试看看

站内私信 价格太过分了 不宜公开 否则会有人砍我的

网友G:
在小量程范围内,50mm内
精度能再高点,应用范围就更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小量程范围内,50mm内
精度能再高点,应用范围就更广了

可以的  没问题~

网友H:
怎么购买,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购买,价格?

你好 价格及购买方式请联系我  18603222579 赵经理

楼主:
有意向购买的 请直接私信或电话

楼主:
考虑搞一个活动,由坛子里有想法的人,写自己要拿这个激光测距传感器做什么项目,然后免费送~!

网友I:
可否改成 3D 掃瞄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否改成 3D 掃瞄器 ?

可以的 蛮有创意的
可以两台3d打印机并联 一台扫描测距 一台打印 就跟以前配钥匙一样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买几个?小车?  大款啊你  这个是激光测距传感器哦
呵呵 不过我们这个确实蛮便宜的 给你优惠价,只要你 ...

想知道线性度如何,分辨率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知道线性度如何,分辨率如何

推荐进行标定

楼主:
我的淘宝网店  jiqiren.taobao.com

网友K:
这个价格是多少?

楼主:
小弟做了个官方网站 请看:http://www.jiqijuren.com/

网友:
PDF写的很笼统啊,分辨率呢?

网友L:
烦请给详细参数,有意二次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L:
烦请给详细参数,有意二次开发……

二次开发做什么呢?我直接帮你做好了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价格是多少?

请看网站~www.jiqijuren.com

网友L:
引用 楼主:
二次开发做什么呢?我直接帮你做好了算了

150mm的长度内,变形量0-25mm,分辨率1μm,能做到吗?

网友:
网站上真心无价格……

另,传感器的参数,真心的太笼统了……  太笼统……

网友:
这个功率是5MW?
还是5mW?
M是兆,m是毫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L:
150mm的长度内,变形量0-25mm,分辨率1μm,能做到吗?

高手 求合作~

网友L:
引用 楼主:
高手 求合作~

我是低手中的低低手,呵呵……

非接触测量,优势很明显,但劣势不知道是不是精度不够高?

关于我的提的技术参数,不知能否满足?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发个毕设做的.. 也是用线阵CCD, 不过是测角度,双目测目标角度算目标坐标的, 用在今年ABU robocon比赛上A机 ...

哈工大很厉害的说

大葱也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是低手中的低低手,呵呵……

非接触测量,优势很明显,但劣势不知道是不是精度不够高?

25mm量程 0.001mm分辨率 没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我是低手中的低低手,呵呵……

非接触测量,优势很明显,但劣势不知道是不是精度不够高?

这样的测量方法达到这精度没问题, 基恩士有相同原理0.2um精度的响应频率350kHz可以直接测高频振动的, 当然, 价格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测量方法达到这精度没问题, 基恩士有相同原理0.2um精度的响应频率350kHz可以直接测高频振动的, 当 ...

额 好像要八千美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哈工大很厉害的说

大葱也很厉害

大葱是啥东西?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测量方法达到这精度没问题, 基恩士有相同原理0.2um精度的响应频率350kHz可以直接测高频振动的, 当 ...

大葱就是这个↑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蛮有创意的
可以两台3d打印机并联 一台扫描测距 一台打印 就跟以前配钥匙一样的 ...

一點見意, 不妨向這方面想想

http://makezine.com/2013/06/19/openskan-an-open-source-full-body-3d-scanner/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葱就是这个↑

哦~ 大葱是个人啊

网友N:
歪个楼,
难道只有我注意工作环境的GIF了吗?

网友L:
楼主不方便回答?

如方便请回复:
1.有色金属表面检测,行否?
2.单向增量0-20mm,分辨率多少?(不要虚标参数,24位AD,目前没接触过有用到24位的)。
3.采样速率;
4.信号输出方式:通讯?电压?电流?通讯速率?
5.方便的话,请告知价格;

如楼主没空,请回复:没空,以免浪费你和我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不方便回答?

如方便请回复:

额  这么牛逼啊 连手册里有的内容都不看 就喜欢大呼小叫的  对这样牛逼的客户,必须没空!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不方便回答?

如方便请回复:

谁不方便回答了?你问谁了啊?谁不给你回答了?你是谁啊?

网友:
好吧,大清早的;
你那手册,也叫手册?
你那”官网“,也叫官网?
好吧,已联系松下神视,获得准确报价,感谢楼主:要是真大量用你的”东西“,指不定出什么差错呢……
看你这回复,产品质量也得推敲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这么牛逼啊 连手册里有的内容都不看 就喜欢大呼小叫的  对这样牛逼的客户,必须没空! ...

大呼小叫,是因为想做点事情,不想浪费时间;

你那”手册“,除了个0.1°,没看出跟什么精度、分辨率相关的参数;
一堆的”参数“,也不知从哪里照抄来了;

不和你做无意义的争论了,祝你生意兴隆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谁不方便回答了?你问谁了啊?谁不给你回答了?你是谁啊?

哦,不好意思,看到精度了:

我问谁了?
那个用移动号码给电信客服打电话,让客服查联通电话号码详单的笑话,我是知道出处了;
谁不给我回答了:要是说明书的技术参数得得靠问询得出,那这是什么产品?

我是谁?想说脏话吧,觉得不符合论坛的氛围……

好吧,冷静,冷静……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哦,不好意思,看到精度了:

我问谁了?

你是得好好冷静下~太牛逼了......     你还想说脏话? 我还郁闷呢.....敢说就举报...

楼主:
引用 网友N:
歪个楼,
难道只有我注意工作环境的GIF了吗?

呵呵呵呵呵呵 其实大家都注意到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测量方法达到这精度没问题, 基恩士有相同原理0.2um精度的响应频率350kHz可以直接测高频振动的, 当 ...

如果能做到类似精度,然后距离稍长些, 大概能在几百米左右, 用这个来做窃听器实在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能做到类似精度,然后距离稍长些, 大概能在几百米左右, 用这个来做窃听器实在不错的说. ...

激光窃听器?这个 好悬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點見意, 不妨向這方面想想

http://makezine.com/2013/06/19/openskan-an-open-source-full-body-3d-sc ...

线扫描的现在还没有计划做,本来我们是做gp2d12之类的 不是做这个的

网友P:
加个电磁炮,还可以打灰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加个电磁炮,还可以打灰机了

嗯 你买10000个激光头 然后应该就可以打飞机了.......

楼主(2013-09-04):
面向坛友 成本价促销哦  jiqiren.taobao.com

楼主:
最近慢慢地有一些订单了  等待聚变

网友:
比较厉害!学习一下!

网友:
“25mm量程 0.001mm分辨率 没问题啊”
如果在上面的参数下,可以稳定工作的话,还是很不错的,支持下
至少可以替代很多接触式的位移传感器了

网友(2013-11-19):
楼主 怎么店里写的100个以上300元啊,一个的话不卖?

网友(2014-01-23):
0.001mm精度?   不是分辨率啊 是绝对精度 如果是绝对精度我想买几个看下    你得考虑物体热胀冷缩。。。。没有恒温这就是扯淡

网友:
去楼主淘宝上看了看,一眼看到“镇店之宝”智能小车了,好智能啊,呵呵呵

网友:
没有资料开源啊

网友:
楼上,开源干嘛,楼主是商业行为  开菊花呀

网友:
楼主 你这个 说成本价卖坛友 是多少米?  我看你另一篇帖子里说成本在300  定价要600?

网友(2014-05-21):
要沟通项目事宜,淘宝卖家反应时间太长,等了N个小时,说一句话,又失踪了,楼主电话停机,估计是换号了,看到信息请联系我,QQ:3052078   上海创力集团

网友:
这个貌似很强大,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网友Q(2014-07-13):
激光位移测量,不管是点激光还是激光点阵还是线扫激光,最关键的是补偿算法,激光这玩意儿就是个能量,能量的稳定度就是测量的精度,相同精度下成本绝对下不去的,还是多研究下一些现成的补偿算法吧,光学部分千万不要想着省钱,否则怎么都是山寨货,一堆玩具,而现在市场上需要的只是工业级标准的,配合自动化与机器人的视觉辅助激光位移传感系统,千万不要迷了路!!!!!!!!

网友Q:
激光位移测量算法,目前世界上做得最好的有两家,松下和基恩士,而且两家各有所长,有空多找些资料好好研究下真正的核心技术,人生苦短,机会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Q:
激光位移测量算法,目前世界上做得最好的有两家,松下和基恩士,而且两家各有所长,有空多找些资料好好研究 ...

精度不高的话,就像PSD的技术搞搞还行。光学部分是关键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激光位移测量,不管是点激光还是激光点阵还是线扫激光,最关键的是补偿算法,激光这玩意儿就是个能量,能量 ...

最近在寻找可靠的测距方案,十米范围就够了,主要要求精度,稳定性和轻便性,因为传感器需要装载运动载体上,而且是室外使用,目前没发现好的……雷达都用过,不行…

网友S:
引用 网友R:
最近在寻找可靠的测距方案,十米范围就够了,主要要求精度,稳定性和轻便性,因为传感器需要装载运动载体 ...

如果目标与机器一直在一条直线上,可以在目标上加个反射靶就好。

网友R:
引用 网友S:
如果目标与机器一直在一条直线上,可以在目标上加个反射靶就好。

目标是地面,其实是飞机了,无人飞机……

网友S:
引用 网友R:
目标是地面,其实是飞机了,无人飞机……

那还是用GPS里的海拔数据好了,不是很精确,应该够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那还是用GPS里的海拔数据好了,不是很精确,应该够用了吧。

当然不够用,我是要飞机快要落地的时候才判断,高空用GPS

网友:
还是学麻理,在地面撑一张网吧。

网友(2014-09-14):
你那个测距的模块怎么卖啊?看到淘宝有几家有的,还是直接支付宝和您交易

网友:
松下HL-G,0.25US就是psd啊HL-C2,0.0025us才用CCD

网友:
这个串口猎人软件看看起来不错,我去找找。

网友:
好东西啊,挺感兴趣的

网友(2015-04-17):
今天才发现原来店家在也在阿莫上,呵呵。
我想说的是这个传感器做的都没什么精度可言。精度完全需要后期自己标定,而其不同量程精度差别很大。
PS:用过这个传感器。

其它传感器不合适,不用也没办法。主要是我要求精度不高。

网友:
怎么卖,联系我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不同量程精度差别很大   这个是三角测量原理决定的

网友(2015-07-19):
不用人眼安全的,激光功率大一些没问题,能测到20米量程么?精度也不用那么高,0.5mm就够。

网友(2015-09-14):
您好,请问怎么购买?

网友(2016-02-01):
此贴居然和暴风影音联系起来     林子大

网友(2016-06-27):
这东西进口的得在5万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