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100脚以下的fpga么

楼主(2013-08-05):
有100脚以下的fpga么?

网友:
有,还是没有啊?

网友:
好像没有,你这个资源需求不多,可以考虑cpld

网友:
有100脚CPLD
我只知道144脚的FPGA,再小的有没有就不肯定了;即使有估计性能也很弱。

网友:
Altera里没有

网友:
用过 100脚的,没用过 100以下的

网友:
买BGA的 用最外面的一圈IO不就。。。

网友:
很多啊,actel有

网友:
A3PN010        A3PN0151        A3PN020

网友:
actel的a3p250有100脚的

网友:
为啥会有这个要求呢?

网友:
3s50a  100pin

网友:
http://www.zlgmcu.com/Microsemi/SOC/Nano.asp
Actel ProASIC3 nano 系列
QN48(6×6mm)
QN68((8×8mm)
QN100(8×8mm)
VQ100(14×14mm)

网友:
EP1C3T100C8就是100脚,现在不好买了

网友:
xilinx 和 altera 应该没有

网友:
我有一颗 Xilinx 早期 5Volt 的 FPGA 是 68 Pin PLCC 封装的 ...

网友:
Spartan-3E 有100脚的

网友:
一般是没有,可以不用那么多脚,为什么非要100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