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调试搞得一头雾水--没提示任何错误还是不过

楼主(2013-08-05):
附件是我调试的程序提示就是没问题(软件仿真也OK),
可是用仿真器接DEMO板是就有问题了,等那就是不出来!而且显示:

***AGDI-Msg:Break set at 0XFF000A6F

然后一直让我等可是就看不到运行提示符指向 MAIN()函数的第一个语句:

说明一下:我已经选中了 RUN TO MAIN()选项。

请碰到过此问题的兄弟帮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感激

楼主:
感觉有很多人和我一样碰到这样的问题:
http://www.xhl.com.cn/bbs/print.asp?id=10953

网友:
关闭看门狗:
PCA0MD    &= ~0x40;
PCA0MD    = 0x00;

楼主:
我程序中已经有关闭指令 PCA0MD&=~0x40 ;

但 PCA0MD=00;不知道为什么要清“0”?按理说如果有问题软件仿真也会有问题呀?请帮忙解释下!

补充说明下:请软件单步运行已经看到PCA0MD已经清“零”了,所有后面的PCA0MD=00也可以不用的!

网友:
如果系统有较多全局数组或变量要初始化,这些动作都是在主函数执行之前,由startup.a51启动代码完成的,如果执行时间超过了喂狗的时间就永远执行不到main函数就会复位,所以必须修改工程里的startup.A51在开始就关闭开门狗。
参见下面这个贴子 10楼,12楼 。
http://www.amobbs.com/thread-3950965-1-1.html

楼主:
请到了菩萨!问题解决非常感谢SH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