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5K天线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3-08-06):
我最近在做125KRFID的电路。用的是最简单的三极管驱动电路。三极管都已经换成moS管,供电电压为4060和MOS管都是9V。使用0.8mm的漆包线,绕成直径19cm的天线。电容是103的电容,也就是说电感量是150左右。目前我厚卡,可以做到距离只有19cm左右。我想再提高一点距离如果钥匙扣卡可以做到15CM左右,就可以满足要求了。但是各种办法都试了,都无法满足要求。在电容103,电感150的情况下,振幅也可以达到200V PP。看了很多贴,有的说加大线圈,有的说提高电压,我都试了的,效果不明显。感觉9V和5V的电压下,识别距离差不多,感觉5V的时候输出波形要好些,距离还稍微远0.5cm,电路如下

楼主:
没人帮忙啊!提点调试建议啊!谢谢了!

楼主:
有人提点建议吗?我这个只需要钥匙卡做到15CM左右 就可以,做出来了,到时候在论坛公开!

楼主:
等了一天了,还是没得人帮忙!晚点我把我这次的调试写出来!

楼主:
今天新做了板子,经过调试终于实现了小卡在12Cm的距离,基本满足了我的要求。我上面发的电路是网上比较流行的电路,但是总感觉波形不好,我把放大电路换了一个,距离变远了些,目前还在做电压调整,看看能不能把距离再调远点,晚点把我的新版电路图上传上来!

楼主:
这是我新板的电路,大家看看还有没得需要改进的部分?或者探讨一下各部分功能,我目前也不是全部理解各个部分功能!
其中功率输出的三极管全部换成moS管!attach://131463.jpg

楼主:
主题上的电路,和U2270B的电路我都测试过了,按照主题上的电路是可以做出来的,我在单片机接收板子上还加了一个74HC14,把信号处理的更好点。
u2270B和主题上的电路都在无卡的时候都有一个100HZ的方波输出,我总感觉这个波形干扰了读卡,所以读卡距离始终无法提高。
主题上电路我的供电电压最高到9V,因为74HC4060最大只能到9V,用12V就烧了,所以我改进了一下板子只让74HC4060工作在5V的电压上,用三极管把电压转换成9V或者12V。
新版电路和老版电路都在9V下103电容都峰峰值可以到120V,新板的距离要高2~3cm,不过我把新版的电路提高到12V情况下,峰峰值最后到230V了,距离提高很有限,厚卡只能到23~25cm,钥匙卡到14cm左右。没有大的提高,不过目前我已基本实现要求了。这里给大家看看,看有人可以给点建议吗?把最简单的电路识别距离做的更远点。
我说说自己的几点调试心得:
1、做实验电感可以自己绕,线径要在0.5mm以上比较好,我用网线和0.8mm的铜线绕出来的使用距离没得差别。
2、电容值越大,电感值越小(如原图的计算公式),电容选大点识别距离远点。不过网上一般给的电容值没得超过103的,再大了功耗估计比较大。
3、当峰峰值调的比较高了,检波电容不能用0805的电容了,需要选择高点电压。

网友:
楼主好给力,赞一个

楼主:
现在没得跳到更远的距离,很惭愧,不过暂时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有什么好的想法,可以写出来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A:
虽然我也做过这方面 但是我距离还没有你远  真是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也做过这方面 但是我距离还没有你远  真是不好意思

可以提提意见嘛!如何能提高?

网友:
没做过,确实无法和你谈论交流技术。

网友:
>>主题上电路我的供电电压最高到9V,因为74HC4060最大只能到9V,用12V就烧了

切记 74HC 系列是 5V 或以下供电,7V 是可能损坏的电压,楼主还用到 9V,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题上的电路,和U2270B的电路我都测试过了,按照主题上的电路是可以做出来的,我在单片机接收板子上还加了 ...

楼主的线圈这么大啊,我做了一个直径8cm的线圈,电感1450uh,电容102,耳标的读距也在14cm左右,是直接使用射频基站芯片的

网友:
我用门电路驱动的,电感345uh,电容4.7pf,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要很近才能读到数据,而且,校验还不对,但是数据稳定。

网友:
楼主请教下,那个天线的电感值大了好,还是小了好啊?我用的是345uH,谐振电容472,隔直电容103,就是距离上不去  供电是3.3V的。驱动用的74HC00双门驱动

网友:
怎么都没人来了呢?楼主给点建议吧!

网友(2013-09-24):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新板的电路,大家看看还有没得需要改进的部分?或者探讨一下各部分功能,我目前也不是全部理解各个部 ...

用有源模拟卡距离可以远些!!!

网友:
买个成品读头,把电路抄下. 研究研究

网友(2014-07-17):
看不到图片。

网友:
我在坛上也有发了一个,两三年前做的,同样是距离偏短。我用的是磁棒天线,到现在也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可以提高这个阅读距离。EM4095有个升级电路,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