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的bootloader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8-06):
如题,在论坛没有看到其源码,问下其都实现什么功能了?如果我有USBISP可以直接烧应用程序不用烧bootloader可以么??

如果使用内部RC但不用串口是不是不必烧bootloader?

楼主:
底的的的的

网友A:
多一个烧录途径吧,毕竟串口工具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一个烧录途径吧,毕竟串口工具比较多

貌似主要就是烧写功能,如果不用串口但用内部rc应该不影响吧?

楼主:
最后一次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主要就是烧写功能,如果不用串口但用内部rc应该不影响吧?

具体不能断定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