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阻值电阻

楼主(2013-08-0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为何使用中阻值很大的电阻采用小电阻串联代替。比如1.5M的电阻会采用6*249k的电阻代替。这样使用的好处是什么,有什么道理。

网友:
安全,一个挂了, 最多是精度偏离, 不会直接影响安全问题

网友:
增加功率,提高耐压,好处多多。

网友:
增加功率,提高耐压

楼主:
我们一款样品就是一个1.5M的电阻有问题。运行一段时间后就放在仓库,一段时间后拿出来就发现阻值变大了。在电路的设计上电阻的耐压和功率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