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传电台

楼主(2013-08-06):
请较一下各位,目前航模/无人机上的数传电台最大能传输多远的距离,数据带宽能达到多少,我查到现在的无人机能达150KM,100Mbs,但是没找到对应的东西,可能这个属于比较先进保密的东西,国内还没有,请问一下各位用过的最远传输距离的电台,国内外的都可以,只要市面上能买到。之前坛里有位仁兄发了个贴子,可以达到几十公里,找不到了。

网友:
150KM,100Mbs这规格的电台买不到吧??我知道的433mhz的电台,9600,最远20km,这个可以买到!

网友:
150km的无线网卡了相当于   太厉害!

网友:
是不是需要中继啊

楼主:
150KM,100Mbs这个就是当前最先进的技术能达到的,当然我不奢求这么高级的东西,只想找一个传输距离尽可能选一点的电台,之前我在坛里看到一哥们有一电台的距离能达到七八十公里,找不到了。所以相请各位推荐几个传输距离远一点的电台。

网友A:
10年前级有2MbpsU段商品机,距离受天线高度限制,发射功率不够可以加线性功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年前级有2MbpsU段商品机,距离受天线高度限制,发射功率不够可以加线性功放的。 ...

那现在能达到多少Mbps,知道哪有这种东西不,能给个连接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现在能达到多少Mbps,知道哪有这种东西不,能给个连接不,谢谢!

你查查MDS数传电台,以前就是用这家的,加了30W的线性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