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LM317输出经达林顿放大后为啥三极管发热量大?

楼主(2013-08-06):
各位专家:
            我现在在做22V的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流最大1A,平均约300mA。现简要介绍一下:

            输入为220/24V变压器变得的24V AC,经整流/滤波后电压为33V(备注:LM317一般需保证输入比输出大3V,之前买的220/18V变压器,经整流滤波后乘以1.4倍=25.2V,但BD243压降约4V,考虑到电网波动,因此输出可能无法保证22V。所以后来换成了标准的24V变压器)
            现在的问题是,LM317一点不发热,而BD243发热厉害。
            实测BD237的BE极电压为0.54V,是因为BD243在放大区,所以发热厉害嘛?如果把达林顿去掉的话,LM317也能带起来负载,但LM317肯定也会发热厉害了。
            耐久性考验中,昨天晚上9点开始充电,12点我一摸,外壳都是烫的,散热片上的热熔胶已开始融化啦。

            想请教各位专家,有没有好的方法,让BD243不发热?
谢谢。
附件为自己腐蚀电路板及调试的过程,呵呵

楼主:
耐久性考验中,昨天晚上9点开始充电,12点我一摸,外壳都是烫的,散热片上的热熔胶已开始融化啦。

网友:
量一下你的Uce的电压。再乘上电流,就是热损耗了。

网友:
你量错了,不应该量BE,应该量CE,再乘以工作电流就是三极管上面的热消耗功率。自己算算有多大。

楼主:
Uce=4V,Ice=0.3A,P=1.2W
1.2W有这么大的热量吗??

Ube=0.5V,我想说明BD243在放大区了...这样说对吗?
谢谢。

楼主:
        有方法将热损耗降到最小吗?
         这应该跟我变压器选的没关系吧?(因为整流后电压33V,实际输出22V)

网友:
加个散热片或用开关电源来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方法将热损耗降到最小吗?
         这应该跟我变压器选的没关系吧?(因为整流后电压33V,实 ...

压差在那里你少不了,电流又有那么大没办法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差在那里你少不了,电流又有那么大没办法小。

谢谢各位专家解答,散热片已加了...看来只有这样了...呵呵
顺便问一下,怎么计算这个电路的最大输出电流呢??是1.25/240*达林顿的放大倍数吗?
谢谢。

网友B:
1. 300mA 电流 LM317 应付自如。
2. 单用 LM317 的稳压效果会好於(可能好10倍以上)现在的电路
3. LM317 加三极管扩流是有标准的接法,不会令稳压效果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300mA 电流 LM317 应付自如。
2. 单用 LM317 的稳压效果会好於(可能好10倍以上)现在的电路
3. LM317 加 ...

3. LM317 加三极管扩流是有标准的接法,不会令稳压效果变差

不是我这个电路吗?LM317的话应该发热也蛮大的额,因为我输入电压是33V DC了...

网友C:
3.3W的耗散功率...

网友:
不是你那电路。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W的耗散功率...

这是怎么算出来的呢??是按最大电流1A来算的吗?启动的时候1A,之后立即降为了200-400mA了,平均300mA吧

网友C:
P=UI,  U=输入电压33V - 输出电压22V, 压差11V, 电流按你说的平均300mA, 0.3A 所以 P=11 * 0.3 = 3.3W

楼主:
引用 网友C:
P=UI,  U=输入电压33V - 输出电压22V, 压差11V, 电流按你说的平均300mA, 0.3A 所以 P=11 * 0.3 = 3.3W ...

您是对的就,谢谢!

网友:
加散热片. TO220封装的一般65度/W. 2W就有130度了. 3W就快要烧了.

网友:
317不热当然正常,因为它不过大电流,大林顿热也正常,调整管上压降大,TO220这种封装光靠封装自身的散热肯定不够

网友D:
线性稳压器,输出电流较大,压差也较大------无论你用什么办法,一定会发热.
你应当想办法增加散热......

网友(2013-12-05):
引用 网友D:
线性稳压器,输出电流较大,压差也较大------无论你用什么办法,一定会发热.
你应当想办法增加散热...... ...

支持,说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