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如何读取芯片ID?

楼主(2013-08-06):
LPC1768如何读取芯片ID? 就是如何确认芯片的这个唯一标识?

网友:
没有人用过?

网友:
一般我是这么做的,可以参考。  具体需要自己看用户手册JTAG那一章节。

#define IAP_LOCATION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10400100);// 根据你实际的片子定义地址
uint32_t command[6];
uint32_t result[5];
typedef void (*IAP)(uint32_t [],uint32_t[]);

#define IAP_INIT                49
#define IAP_PRESECTOR2WRITE                                        50
#define IAP_COPYRAM2FLASH                                                51
#define IAP_ERASESECTOR                                                        52
#define IAP_BLACKCHECKSECTOR                                53
#define IAP_READPARTID                                                        54
#define IAP_READBOOTCV                                                        55
#define IAP_READDEVICESERIALNUM                        58
#define IAP_COMPARE                                                                        56
#define IAP_REINVOKEISP                                                        57
#define IAP_ERASEPAGE                                                                59
#define IAP_SETACTIVEBOOTFLASHBACK        60

uint8_t* lpc18xx_iap_readbootcode(void)
{
        IAP iap_entry = (IAP)IAP_LOCATION;
        memset(command, 0x00, sizeof(command));
        command[0] = IAP_READBOOTCV;
        iap_entry (command, result);
        DEBUGOUT("IAP boot coade 0x%x, 0x%x .\r\n", result[0], result[1]);
}

uint8_t* lpc18xx_iap_readpartid(void)
{
        IAP iap_entry = (IAP)IAP_LOCATION;
        memset(command, 0x00, sizeof(command));
        command[0] = IAP_READPARTID;
        iap_entry (command, result);
        DEBUGOUT("IAP Part Id is 0x%x, 0x%x .\r\n", result[0], result[1]);
}

uint8_t* lpc18xx_iap_readserialnum(void)
{
        IAP iap_entry = (IAP)IAP_LOCATION;
        memset(command, 0x00, sizeof(command));
        command[0] = IAP_READDEVICESERIALNUM;
        iap_entry (command, result);
        DEBUGOUT("IAP Serial is 0x%d, 0x%u, 0x%u, 0x%u, 0x%u .\r\n", result[0], result[1], result[2], result[3], result[4]);
}

网友:
LPC1700的用户手册上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