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5系列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2013-08-06):
unsigned char TBuff[8]={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
unsigned char RBuff[8];
char Flag_Receive = 0;
void Uast_Init();
void USART_Send (unsigned char *pData,char n_byt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eipin();
//  NOKIA_GUI();
  Uast_Init();
  USART_Send(TBuff,8);
// _ENIT();
//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st_Init()
{
  P3SEL = BIT3+BIT4;                        // P3.4,5 = USCI_A0 TXD/RXD
    UCA0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0CTL0 = 0x00;  //校验位禁止,奇校验,低位优先,8位数据,一个停止位,UART模式,异步模式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6;                              // 1MHz 9600 (see User's Guide)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_0 + UCBRF_13 + UCOS16;   // Modln UCBRSx=0, UCBRFx=0,
                                            // over sampling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0IE |= UCRXIE;
   _EINT();

}
//串口发送数据不需要开发送中断
void USART_Send (unsigned char *pData,char n_byte)
{
    char i;
    for(i=0;i<n_byte;i++)    //发送八个字节
    {
        UCA0TXBUF = pData[i];
        while((UCA0IFG&UCTXIFG)==0);    //判断:发送是否完成
      //  UCA0IFG &= ~(UCTXIFG);
    }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串口接收需要开中断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0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RBuff[0] = UCA0RXBUF;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不知道怎么的在在串口调试助手上面就是看不到发送的数据,串口驱动都装好了的,求指导

网友A:
你把接收中断里面的发送都注释掉了还弄个球 而且这个应该是串口向单片机发送什么数据 单片机就回应串口什么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接收中断里面的发送都注释掉了还弄个球 而且这个应该是串口向单片机发送什么数据 单片机就回应串口什么 ...

发送改成      temp = UCA0RXBUF;
      RBuff[0] = RBuff[1];
      RBuff[1] = RBuff[2];
      RBuff[2] = RBuff[3];
      RBuff[3] = RBuff[4];
      RBuff[4] = RBuff[5];
      RBuff[5] = RBuff[6];
      RBuff[6] = RBuff[7];
      RBuff[7] = temp;
    UCA0TXBUF = UCA0RXBUF;
接收寄存器RBuff【】里面得到的是发送TBuff【】寄存器里面的值,而串口调试助手里面没有显示发送的数据,而且我用串口调试助手给单片机发数据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