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ccavr定时器设置参数

楼主(2013-08-06):
求助,ICCAVR 定时器设置参数
我的器件是M64,晶振是7.3728MHz,采用定时器1做1ms的时钟定时,请问我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Time1定时中断1ms, 晶振是外部7.3728MHz

楼主:
谢谢,太感谢了,以前还不知道这个是这么设的。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纯属是摸黑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