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读取问题

楼主(2013-08-06):
我用的是三菱 ex-22mrt-4ad型号的plc,模拟量输入寄存器:(D8030、D8031、D8032、D8033),请教为什么直接读取寄存器的数值被拒绝,输入的传感器信号是0-20ma的  希望将读取的值发送到触摸屏实时显示,希望高手指教。触摸屏读取的数值地址是d7996-d7999

网友:
能否上一张机器的照片?

网友:
没见过这个型号

网友:
直接读取寄存器的数值被拒绝是什么意思?from还是mov?这个PLC不是三菱的吧。EX2N/DX2N系列PLC深圳市顾美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生产的。

网友:
D8000以后的值是不能直接读取的,可以MOV D8030 D100,在读取D100的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