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1068-25

楼主(2013-08-06):
时钟可调高达200kHz的 F –3db=fCLK/25  中的F指什么?3db指什么?

网友:
赶紧把另一个同样的帖子删了吧!!

LTC1068-25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5563-1-1.html

楼主:
指在-3db处的截止频率=输入时钟频率除以25

网友:
F-3dB是指设置的截止频率(-3dB处),F应该指拐角频率。-3dB是在拐角频率的0.707倍处,既是截止频率。

网友(2014-04-08):
新做的LTC1068滤波器模块:支持4种滤波器配置:低通、高通、带通、带阻。可通过更换外围电阻、电容元件实现其它模式切换。滤波器截止频点可以通过外部时钟端口来控制,若时钟采用单片机或 FPGA控制,则可以实现程控滤波。

LTC1068滤波器模块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162286836

网友:
高手很多!。。。。。。

网友(2014-07-11):
LTC1068滤波器模块详细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162286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