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ARM是TQFP44封装的?

楼主(2013-08-06):
  以前一个项目是用TQFP44的8位机开发的,现在要增加功能,需要用到乘除法,所以想用ARM替代,网上搜索竟然找不到TQFP44封装的ARM,不知为什么没有这种封装的ARM?

网友:
dip40的也没有,这是为什么呢?
不会有pin to pin的,为何不换个封装呢?

网友:
Freescale的MKE02ZxxVLD2

网友:
很难找得到pin2pin兼容的,换个封装吧。
8位单片机多数是0.8mm TQFP,ARM多数是0.5mm LQFP,TQFP44的位置可以放得下LQFP64了。

楼主:
公司贴片机太落后,TQFP48封装容易贴偏移。不需要PIN TO PIN 的替代。8脚的ARM都有,为什么没有44脚的ARM?

网友:
arm 有 DIP  封装 的,要不要? 娘屑撇,出的

楼主:
DIP的不需要,想需找间距大一点的贴片封装,引脚大于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