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通道电子开关

楼主(2013-08-06):
请问各位前辈,如果想3个UART设备可以相互通信,

是否有 IC 能实现 上图 3种模式的 串口通信口 切换呢?

只找到MAX339,但好像用起来很麻烦

不知道是否有一种 IC 允许用 IO口控制的

网友:
用三态门就好

网友:
我们公司90年代的测试机上就有一张卡是多串口通信口可切换和可配置的,用的就是三态门做切换,我现在有个项目要用ATMega64做4串口也是用三态门做的,感觉很好用。

网友:
用模拟开关也是可以的  4066 吧如果我没记错  只是引脚排列有点 麻烦。这样逻辑上简单  不过电压要选合适的

PS:4066

网友:
MAX4989刚好满足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