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编译定义语句放置的位置应该在哪里比较合适

楼主(2013-08-07):
如果是多个原文件一起参加编译,那条件编译定义应该选取一个合适并且有效的位置:

例如:

方法A:
在文件MIAN.C中
#define SOFTWARE_TEST    //软件仿真定义

....
   #ifndef SOFTWARE_TEST    //add by chen
    while(C!=SDA);           //软件仿真是收不到IIC的应答(因为没接IIC设备)但又不希望在此无期等待
  #endif                   //add by chen

....

在文件 IIC.C中
....
   #ifndef SOFTWARE_TEST    //add by chen
    while(C!=SDA);           //软件仿真是收不到IIC的应答(因为没接IIC设备)但又不希望在此无期等待
  #endif                   //add by chen

....

方法B:

在文件MIAN.C中

....
....

在IIC.C文件中

#define SOFTWARE_TEST    //软件仿真定义

....
   #ifndef SOFTWARE_TEST    //add by chen
    while(C!=SDA);           //软件仿真是收不到IIC的应答(因为没接IIC设备)但又不希望在此无期等待
  #endif                   //add by chen

....
在OTHER.C文件中

....
   #ifndef SOFTWARE_TEST    //add by chen

  int a=8;             //假如在一个其他文件中也用到这个条件判断
else
  int a=0;
   #endif                   //add by chen

....
请问那个方法中正确的?如果没列举出来正确的方法的话,求解!非常感谢!

网友:
我觉得根据需要来定吧,应该没什么固定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