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种适合做逻辑分析仪的屏蔽线

楼主(2013-08-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75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964667554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848062346
50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1288931458

百通线材目录
http://www.belden.com/docs/upload/2006_Belden_Catalog.pdf

网友:
密不透风的大多是射频电缆了

网友A:
我用的Agilent线是这样的:

POD是这样的:

(TB上面借的照片)

网友:
是否考虑用GSM的细馈线来DIY,不过成本很高的样子

网友:
不知优质的网线能不能用,传输速率能上G,工程用的有25对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知道100M需要多密才能达到要求?

100M?最便宜的RF馈线足矣。要知道,RF馈线,最便宜的也是2G以上的,区区100M,都浪费了。对100M来说,双绞线就够了。

网友:
高科技,不懂·~·

网友:
100M的逻辑分析仪根本不需要多好的屏蔽,非要用的话最好还是用示波器探头的线,这种线芯线非常细,等效电容小,对被测信号的干扰小。
50欧RF电缆不适合的,没有终结电阻的话会引起强烈的信号反射,足以干扰被测信号,接50欧终结电阻的话阻抗又太低,对被测信号造成很重的负载。

网友C:
100M采样的逻辑分析仪根本测不了100M的信号,25M以上误差就变大了,所以个人觉的没必要用那么好的线。。。

非要拿来测100M的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Agilent线是这样的:

POD是这样的:

POD这种线材不错

网友:
用扁平排线,一根信号一根地这样排列,就已经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M采样的逻辑分析仪根本测不了100M的信号,25M以上误差就变大了,所以个人觉的没必要用那么好的线。。。

楼上的典型的中国企业家思维,这样是做不出好产品的,国外的产品一般都超出额定值,国内的产品一般都是低于额定值,这就是差距.相对也不绝对哈

网友(2013-09-18):
不知道纤维可不可以用。

网友(2013-11-16):
安捷伦我已经拆开研究过了,就是5楼发的第二张图。像我们用的低频的逻辑分析仪的阻容网络都在板子上,而安捷伦的分析仪的阻容网络直接做在了前端,前边那块加了阻容网络的。100M采样的话,一般能测到25M以下的波形,用普通的杜邦线问题都不是很多,真正影响大的是四五十M还有七八十M的位置上。100M分析仪就用普通线完全没问题。至于屏蔽线,不是很现实,成本太高,而且屏蔽下做的也较粗,不是很实用在逻辑分析仪上

网友:
逻辑分析仪,一般来说是通过的数字信号,分析仪内部根据信号最高频率做适当的低通处理,外部信号线可不用屏蔽特别密的线。

就像开关电源、微波炉外面的屏蔽罩,有洞洞不要紧的,大部分辐射可以被屏蔽,和需要屏蔽的波长有关,泄露的那一点和全部屏蔽的相差无几。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可以选几种不同的线材做实验来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Agilent线是这样的:

POD是这样的:

这个线,找到了也用不起,估计比阿莫出的主机都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