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IC TP4056输出电流下降太快『已解决』

楼主(2013-08-07):
我通过TP4056的可编程电阻设置电流为600mA,当电池比较低(3V左右)时充电,充电电流有300多mA,这个比预期的小,但还能接受。
当电池实际电压达到3点几V后,并在TP4056的输出端,这样测电压就4点几V了,TP4056根据这个电压来控制电流,电流就下降成几十mA了。

不明白的是,电池稍微有点电,在充电时候两端电压随便就4V以上,这样充电IC就进入了小电流充电,冲很久也冲不满。
我用的是2节10块钱的神火,不知道是不是电池不行还是其他问题。

原因找出来了,是自己的错误。我的万用表比较准,平时测uA都可以,所以测充电电流时候直接串入锂电池充电回路中了。
刚刚仔细看一遍文档,说不能将测试仪表串在充电回路中,必须串在芯片供电回路。重新测量了下,电流还是符合文档上面描述的。

网友A:
锂电池本来就是这种充电逻辑

网友B:
4056用得多了,设置多大的电流一般就是多大,不会差太多,除非温度过高就会自动把电流降下来,检查自己的电路和输入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本来就是这种充电逻辑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充电电路,电池实际电压不高就进入了涓流充电模式,那充电时间实在有些长了。

昨天还坏了一个TP4056,充电状态灯引脚无输出,能给电池充电,但是输入电源一断开,电池的电就倒灌进TP4056中,芯片骤然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6用得多了,设置多大的电流一般就是多大,不会差太多,除非温度过高就会自动把电流降下来,检查自己的电路和 ...

在编程电阻预设600mA,实测300mA时候,芯片有些热,但用手能一直放上面不会很烫。

现在2个电池电压都比较高,电流都比较小,芯片几乎没有升温。输入的话用电脑USB和手机充电器都试过,电压5V左右。

电路是没错的,就2,3个零件。我不要测电池温度所以TEMP接地,编程电阻为2k,对应的是580mA。

网友A:
你还是好好看看锂电池的充电逻辑吧,电池电压>4.2V时,电池转入恒压充电状态,这时的电流就是很小的,另外TP4056这种片子太垃圾了,怎么也要搞个凌特原装的吧

网友C:
2节10块钱的神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好好看看锂电池的充电逻辑吧,电池电压>4.2V时,电池转入恒压充电状态,这时的电流就是很小的,另外T ...

以前自己做东西或者给别人做,芯片都是用很好的。
本来升压,充电打算都用凌特的ltc4001,ltc1700,后来网上看到很多人做移动电源都用廉价的国产IC,所以就试试。

原因找出来了,是自己的错误。我的万用表比较准,平时测uA都可以,所以测充电电流时候直接串入锂电池充电回路中了。
刚刚仔细看一遍文档,说不能将测试仪表串在充电回路中,必须串在芯片供电回路。重新测量了下,电流还是符合文档上面描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节10块钱的神火

一节10块,两节20块。
本来我是买松下的,一节24左右,但是板做好是给别人的,验收完样品就交差,买好电池浪费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