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PV210+Linux3.4.2移植DM9000出现问题

楼主(2013-08-07):
CPU:S5PV210
Kernel:Linux3.4.2
终端打印信息可以看出移植有问题,看到别人正常的情况是
dm9000 dm9000: eth0: link down —> dm9000 dm9000: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45E1 --->
挂载NFS,而我移植的情况如图所示,哪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请帮忙看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还有就是在linux3.4.2的源码中,挂载根文件系统的代码在哪?试图通过在挂载的参数里面 添加 delay 看看?
但不知道从哪下手,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案没?谢谢诸位。

网友A:
你这个得找到为啥eth0 down的原因吧?可能硬件问题,也可能软件没eth0 up。看你前边驱动应该正常了啊,IRQ也正常申请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得找到为啥eth0 down的原因吧?可能硬件问题,也可能软件没eth0 up。看你前边驱动应该正常了啊,IRQ ...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重新通过tftp下载并查看了linux2.6下的启动信息,
[    2.556588]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45E1
没有down直接就up上,然后就挂载NFS成功,我也是刚接触不久,
暂时还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得找到为啥eth0 down的原因吧?可能硬件问题,也可能软件没eth0 up。看你前边驱动应该正常了啊,IRQ ...

硬件问题可以排除,因为现在是想升级linux3.0以上系统,在2.6下dm9000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