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确定M1卡是不是飞利浦原装芯片。

楼主(2013-08-07):
一直从一家供应商那里拿卡,一直也很好用但是最近这一批卡出现读卡成功率低的问题(相同的设备之前的卡无问题、TKS50兼容卡也没问题),现在怀疑这批卡用的芯片是假的,请教各位大侠如何确定卡内芯片型号,可以暴力拆解。

网友:
同问  不知有人知道不

网友A:
只有飞利浦才能检测,飞利浦有一种专用的读写器可以确认。
正因如此现在市场上很难买到正品,我经常用的国产F08芯片的。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飞利浦才能检测,飞利浦有一种专用的读写器可以确认。
正因如此现在市场上很难买到正品,我经常用的国 ...

请问您知道读写器的型号么

网友(2013-09-26):
用读卡器读出第0扇区块0的第8个字节 如果是0x62 就是复旦的  进口的话有各种值  要靠总结了。

网友A:
以前有个客户需要验证,我们咨询过,飞利浦读写器的型号,我也没记住。很抱歉,好几年前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个客户需要验证,我们咨询过,飞利浦读写器的型号,我也没记住。很抱歉,好几年前的事了。 ...

   xiexie

网友:
读卡UID好像有一个字节是厂家信息的,你读飞利浦的M1卡应该会发现有些字节都是一样的,再和你怀疑的卡片对比下

网友:
买Philips检测专用设备。
签署相关保密协议,
后购买philips mifare one的手持机

网友(2014-01-12):
上显微镜看晶元,上面有LOGO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KEYB读写卡,飞利浦的能完全按手册上的工作,而代用卡很多就不正常了,所以用keyb方式验证是否是飞利浦的卡能过滤掉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