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外壳哪有卖的

楼主(2013-08-07):
请问下面的外壳哪有卖的,或者这种外壳叫什么名字,看到淘宝上很多设备都采用了这种外壳,像usb转232/422,485什么的
自己开模太贵了,有现成的外壳能买到,加个封皮直接就能用了

网友:
搜“亚当外壳”

网友:
亚当模块外壳??

网友:
淘宝大把大把的

楼主:
根据名字果然能搜到,谢谢
淘宝上都10多块钱一个,不知道哪有便宜的

网友:
10多块钱还嫌贵,晕啊

网友:
嫌贵自己去开模,大批量打出来会便宜些,前提是要有点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