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间的串扰

楼主(2013-08-07):
最近在调试MCU的I2C通信,用示波器测得的I2C总线信号如下,时钟线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对数据线的串扰很明显。
请教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抑制这样的串扰? 沿的速度大约3M左右。

网友:
是否布线有问题?

楼主:
布线的话,时钟和数据是平行走线的,是有点问题。
现在就想办法亡羊补牢了,尽量抑制这个串扰。

网友A:
上拉电阻多少 试着减小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多少 试着减小下看看

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3MHz的I2C太高了吧。

网友:
人家说的3MHZ指是边沿上升率吧

网友B:
这样的串扰不足以造成电平的误识别吧?

网友C:
你拔掉探头2,就没有1通道那些“干扰了”。

那些根本不是SDA线上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串扰不足以造成电平的误识别吧?

电平的识别还是正确的。

网友:
这种串扰很常见,完全不用理会。

网友:
一直都是有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拔掉探头2,就没有1通道那些“干扰了”。

那些根本不是SDA线上的东西。

   实验证明,拔掉探头2,串扰依然存在。
这干扰跟探头没关系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布线的话,时钟和数据是平行走线的,是有点问题。
现在就想办法亡羊补牢了,尽量抑制这个串扰。 ...

不平行走线,那怎么走好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平行走线,那怎么走好呢 ?

   稍微拉开点距离,中间用地线隔开,应该会改善。

网友:
走线的时候把时钟用地包裹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