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直流高压输入的DCDC

楼主(2013-08-07):
现在输入直流电压的范围是36V-100V,需要降到15V或5V,不知道选用什么样的DCDC比较合适,看到TI的有几个输入电压到100V,但希望有一点余量!不知道都用什么呢,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384X

我看这个系列的如果是DCDC,好像耐压值都不够,不知道ACDC能不能用在DCDC的场合呢?

网友B:
top223
top223
top223

网友C:
楼主是想设计产品还是弄着玩?看你对2楼的建议的回复来看是无法开发此类产品的

网友D:
要多到电流的呢?TI的有,LM5116,LM5017,凌特的有LTC3810,等等好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p223
top223
top223

这个也是AC/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想设计产品还是弄着玩?看你对2楼的建议的回复来看是无法开发此类产品的 ...

帮别人设计产品的,以前不主要做电源,也很少做这么高电压的直流,所以想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多到电流的呢?TI的有,LM5116,LM5017,凌特的有LTC3810,等等好多的

这几个我看过,好像最高也就到100V,没有一点余量了!看来加个电流计和稳压管钳压应该可以了。

网友:
最高到90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个我看过,好像最高也就到100V,没有一点余量了!看来加个电流计和稳压管钳压应该可以了。 ...

凌特的好像有个150V的,但是电流好像不大,不知道可行不,你用稳压管,那个不可靠哦

网友:
别找了,肯定没合适的。
BUCK芯片最常见电压就23V左右,再高的非常贵,也难买。
如果对效率不是极端苛刻,就搞个反激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保护功能还强些。

如果非要搞BUCK,就用VIPER12A 或 TOP系列的单芯片集成电源IC 构建BUCK,这电压肯定足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AC/DC

难道不能做隔离式的DC-DC??
变通一下没,

网友(2013-12-20):
AC  DC  就是 DC  DC  , AC 刚进来就被整流成直流电了,

网友:
同意12楼,去找直流高压输入的BUCK还不如搞拿AC-DC来做,价格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