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转换后的负电压

楼主(2013-08-07):
最近在做数控电源,用的DAC1230做数模转换,但是经过放大器转换后的电压是负值,我该怎样把他变为正电压呢

网友A:
out1, out2掉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1, out2掉反

不行,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我用了一个这个方法

网友:
直接再加一个反向放大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