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 dmp的driver附带的上位机求教

楼主(2013-08-07):
mpu6050 dmp的driver附带的上位机python环境的那个motion-driver-client.py如何加载到python的窗口中,手册里面说在command prompt中改变motion-driver-client.py的目录不知道怎么改,没太看明白,求指教谢谢

楼主:
之前没有装pygame现在装上了。但是通过cmd窗口打开motion-driver-client.py端口设置为1(我的串口在com1),motion-driver-client.py弹出的窗口无图像,求解释,是因为传入数据不对的问题么。

网友A:
你好,官方给那个.py文件是Python文件吗?我以前完全没接触过Python,是不是只下个pygame就可以打开了?windows下能不能运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官方给那个.py文件是Python文件吗?我以前完全没接触过Python,是不是只下个pygame就可以打开了?win ...

我也没搞清楚,不过我这边是吧手册里要求的都下了。一共是三个文件吧。python环境还有那个串口的和pygame这三个

楼主:
更新一下帖子,问题不是出在python上面,如果协议正确,上位机可以实时显示模块状态,我查看了一下自己的通讯记录,我的问题是串口输出部分的数据已经不对了。mpu_set_sensor这个函数在单步调试和全速调试下查看st_..._sensor读数不一致。单步调试可以得到0x0078,全速调试却得到0x0000。这部分除了问题,在刷固件的函数里就会跳出。希望有经验的高手予以指教。在非dmp的mpu6050中i2c通讯可以正常使用,所以我认为应该不是那部分出现的问题

楼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时间戳在整个dmp代码中起什么作用,是否可以不加,这部分也不太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