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SDRAM的控制器,不知道实际中怎样,仿真通过

楼主(2013-08-07):
自己用了一个礼拜写的SDram的控制器,仿真看着还行,不知道实际中应用怎样,这个在generic里面可以修改各种参数,通用性我觉得还行吧~~~

网友A:
地址命令是不是和时钟一起给的?有没有提前产生?如果没有提前产生,那么只能用于一片SDRAM。否则,提前一周期产生地址/控制信号。数据不用提前,因为数据是专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命令是不是和时钟一起给的?有没有提前产生?如果没有提前产生,那么只能用于一片SDRAM。否则,提前一 ...

恩恩确实我的这个现在只能用于一个sdram~~~不能多个一起。。。。

网友B:
你挂了sdram模型去仿真的吗?

网友:
建议把仿真详细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挂了sdram模型去仿真的吗?

是的,从mircon官网下的sdram的仿真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