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死锁了 单片机还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3-08-07):
譬如一片AVR程序烧写进去后,故意断开外部晶振  这时AVR工作会采用内部晶振吗?单片机会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吗?
我手里的片子都不能用了 求教一下!!

网友A:
不会,要救芯片,外加有源晶振之类的外部时钟。

楼主:
二手的 别人用过的 不知道晶振为多大如何解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要救芯片,外加有源晶振之类的外部时钟。

二手的 别人用过的 不知道晶振为多大如何解救?

网友:
随便加,只要晶振频率是你的isp线频率的4倍以上就可以。

网友A:
当然不能加到超过avr的最高频率。

网友:
需要配置熔丝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能加到超过avr的最高频率。

我给你了一个500NS的正弦波它,编译器依旧无法识别 想死的心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能加到超过avr的最高频率。

我给了一个2M的正弦波,编程器依旧无法识别

网友A:
如果硬件连接没问题,2M信号进去,isp还是没法连上,是不是口被禁止了?

那只有上高压编程了

网友:
我遇到的都是不工作的

网友:
向它施加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件连接没问题,2M信号进去,isp还是没法连上,是不是口被禁止了?

那只有上高压编程了 ...

大哥 多大电压能谓之高压?

网友:
一万二千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硬件连接没问题,2M信号进去,isp还是没法连上,是不是口被禁止了?

那只有上高压编程了 ...

大哥 会不会是我软件设置有问题 你看我这样配置熔丝 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