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9714无法播放音乐

楼主(2013-08-07):
我利用S5PV210的核心板来做东西。自己做了个底板,底板上面音频用的WM9714,所有电路抄袭开发板的。
现在遇到个奇怪的问题,就是音频WM9714无法播放音乐。是无法播放,不是没有输出哦。
用mplayer播放的时候就直接卡住不动了,也没有啥出错信息,就是顿住了,当然可以ctrl +c终止。但是就是卡住,输出自然也是没有的,截图如下

正常情况,最底下那行的数字是会不断变化的。但是我这个就固定保持为0就不动了。
初步估计是遇到假货了!因为,核心板可以识别到WM9714,说明AC97接口是对的,不存在连线的问题。供电应该也没问题。驱动也不存在问题,都是开发板自带的驱动。所以只能判断是假芯片,内部根本只能做到识别,不能播放。而且芯片丝印和开发板上面的芯片丝印也确实有不同之处!
以上只是我的个人猜测,还是想看看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否告知一二

网友A:
仪器查时钟,时钟不走,播放进度当然也就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器查时钟,时钟不走,播放进度当然也就不走。

我的推断被我自己推翻了!我用开发板上面的WM9714换到我自己板子上面,还是不行!买的WM9714焊到开发板上面没问题!不是芯片问题!看来还是得查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