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利用SWIM协议自制编程器的问题

楼主(2013-08-07):
目的是用STM32做一个STM8烧录器, STM32只用到两个GPIO,一个用做SWIM, 一个用做RESET;
目前碰到以下问题:

1.SWIM 脚上拉电阻问题, 我是用10K, 看过网上别人的ST-LINK图,是680欧,我改成680欧,还是不成功;

2.MCU电平兼容问题, STM32是3.3V供电, STM8是5V供电,没有用到电平转换, 不成功; 将STM8是改成3.3V供电,还是不成功;

3. SWIM协议上说: 主机发送"进入系列" ,MCU将会回应128个HSI周期波形, 目前没有量到此波形;
用ST-LINK工具升级MCU, 示波器能量到主机发送"进入系列" ,MCU会将SWIM脚拉低,拉高几次,
虽然没有协议中说的那么多(128次),但至少还是送了几个高低出来;
我写的STM32升级程序, "进入系列"的波形和ST-LINK的一模一样,但MCU就是不回应;

楼主:
有没有朋友也碰到此问题了,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A:
刚好我个弄个离线下载,还没完工,没时间弄了,回128个HSI周期波形,只有一个波形,是128个HSI周期(这个是目标芯片是时钟周期)不是回你128个波形,弄个分板仪看下,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个弄个离线下载,还没完工,没时间弄了,回128个HSI周期波形,只有一个波形,是128个HSI周期(这个是 ...

多谢楼主的分析, 我用ST-LINK升级 ,量到确实只送了一个波形出来;
奇怪的是, 我用STM32送出一模一样的 "进入序列" 给STM8 , STM8始终不会回应一个波形出来 ,  (即一个脉冲);
搞了几天, 一直是这样,

搞不清楚和ST-LINK的区别在哪里,
试过5V 和 3.3V , SWIM上拉电阻试过 10k, 680欧, 都不成功,

能否请问一下楼主的硬件连接关系是怎样的了?
我是只用到STM32的一个GPIO连接到SWIM引脚上去,  此GPIO做输出又做做输入;
看过网上的SWIM升级原理图: 竟然用到三个GPIO口 连接到SWIM上去(1个输出用, 2个做输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主的分析, 我用ST-LINK升级 ,量到确实只送了一个波形出来;
奇怪的是, 我用STM32送出一模一样的 " ...

我也是抄别人的电路,坛里高手的电路拼的,一个IO口输入确实不好用,两个基本不会误判,高速读操作时(低速一个基本没问题),刚刚弄好写跟校对,这个电路基本没什么问题,3.3-5V互换电路也很好使,这得谢谢坛里的这些大大们!

网友:
都是牛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抄别人的电路,坛里高手的电路拼的,一个IO口输入确实不好用,两个基本不会误判,高速读操作时(低 ...

多谢楼主分享的资料,

因工程进度原因, 暂时放弃了自制STM8烧录器, 已购买了 离线烧录器 ,
改天有空拆开来看看 里面有硬件是怎么连的;

SWIM一个脚看上去简单,
搞过才知道, 其实不简单, 很多地方还是没有想明白.

希望大家继续讨论, 多交流知识, 谢谢!

网友:
看似简单实现起来复杂,这个协议,感觉不是太可靠,单线既要输入有要输出,还要测试脉冲宽度判断数据。如果有干扰,很容易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抄别人的电路,坛里高手的电路拼的,一个IO口输入确实不好用,两个基本不会误判,高速读操作时(低 ...

请问您的程序里面目标板回的应答时间是多少呀?

网友:
和内部晶振的大小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主的分析, 我用ST-LINK升级 ,量到确实只送了一个波形出来;
奇怪的是, 我用STM32送出一模一样的 " ...

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的程序里面目标板回的应答时间是多少呀?

16M的内部时一般在16个US左右,003跟103测试这两种型号而已。

网友(2013-12-05):
引用 网友A:
16M的内部时一般在16个US左右,003跟103测试这两种型号而已。

UM0470手册上说是128个HSI
HSI应该是16MHz,128个应该是8us。

但好像多次量下来都是16us。

楼上几位反应下来也是16us。

各位怎么看?手册错了吗?

网友:
嗯,好的,收藏了,谢谢

网友C(2014-04-15):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是目标板电源问题,加电容后,能正常响应了

您好,我的是用仿真器可以正常烧录,但是我用stm32连序列都没有应答,这个和电容有关系吗?^_^
我的是STM8的最小系统,电容什么的都装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时序一样,电源稳定,应该会有响应的。有个16US左右的低电平

然后,我看到 stm8 swim communication protocol 手册里面的 “进入序列”的示意图
如图,根据手册,在4+4的脉冲之前还有一个64个脉冲长度的低电平然后置高任意时间,可是在看ST-LINK的时候,发现并没有此低电平,您的有吗?o(∩_∩)o 哈哈

网友(2014-09-16):
看起来很深奥哦

网友(2014-11-22):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的是用仿真器可以正常烧录,但是我用stm32连序列都没有应答,这个和电容有关系吗?^_^
我的是STM ...

请注意第四个1k脉冲和第一个2k脉冲时间的时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主的分析, 我用ST-LINK升级 ,量到确实只送了一个波形出来;
奇怪的是, 我用STM32送出一模一样的 " ...

请注意第四个1k脉冲和第一个2k脉冲之间的时序

网友(2017-05-19):
某宝现在好多卖STM8脱机烧录器的,有的还可以远程提供烧录程序,防止USB监听、SWIM口监听、强制断电使MCU不加密,若SWIM协议都很清楚了,是不是完全就可以破解这些功能? 直接在SWIM口读出 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