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DMX512参数显示上位机软件,原来256Kbps也能正常接收啊

楼主(2013-08-07):
是用vb做的,本来想用250Kbps波特率的,可是怎么也做不出来这个速率,后来用256Kbps试了一下也能正常接收参数.搞了好几天终于搞出一点样来,发帖子庆祝一下~~~

网友A:
这个表格是用的msflexGr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格是用的msflexGrid?

是的,就是用这个MSFlexGrid做的~~~
因为刚接触DMX512,用分析仪不好观察参数变化,所以才做了一个这样的上位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
LZ 的 串口 是 PC 原生的 ,还是 USB 转的。
貌似  PC 原生  串口 不能设置   256K 或  250K 波 ...

画面上没有250Kbps就自己输入阿
谁说原生串口不能设置250Kbp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 最新的 兼容  16550 芯片 支持 倍频 ,  波特率=(18432000/(8*C)   ,那么 正好  可做到 256K , 但 ...

您说的对
是我误解了
原生串口会落于230k附近
但无法贴近25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
LZ 的 串口 是 PC 原生的 ,还是 USB 转的。
貌似  PC 原生  串口 不能设置   256K 或  250K 波 ...

我的手提有原生态的串口,但只能到115200 bps,要用到256Kbps只能用USB转串口的那种.

注意要说明一点,是接收时可以用256Kbps.

网友:
呵呵,第一次看到原生串口的局限啊。

谢谢楼上几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 USB 转 串口。 你选 FT232BM  的 USB 转 串口 吧 ,最好选 转成 485的。
FT232BM  的 可以 设成 25 ...

谢谢你的建议~~~原来还有这么方便的USB转串口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 USB 转 串口。 你选 FT232BM  的 USB 转 串口 吧 ,最好选 转成 485的。
FT232BM  的 可以 设成 25 ...

请问一下 bbs2009:
在淘宝上找到的都是FT232RL,与你说的FT232BM有没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FT232BM  需要晶体。
FT232RL  不需要晶体。
个人感觉  FT232BM   更可靠。

晶体?你说的是晶振么?

楼主(2013-09-06):
引用 网友B:
详见 www.ftdichip.com/Products/FT232BM.htm

随便看了一下,是不是说内部与外部EEPROM的不同啊?主要是英文,看着有点晕

网友:
手机看贴~mark一下

网友(2014-07-03):
说得好详细!先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