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3063电感的选择

楼主(2013-08-07):
在用mc33063做升压时,电感是否是越大越好,新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升压电感不是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电感不是越大越好

只知道太小,电感容易饱和,输出电流不稳定,但不知为何不能太大,希望能详细说明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
电感大了才容易饱和,没有小了容易饱和的。因为升压是先在电感内蓄能,再释放。所以只要计算出的电感能够保证电流纹波在需求范围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