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IP核破解经验分享

楼主(2013-08-07):
刚才看到一个很不错的破解FPGA IP核的文章,自己试了一下,在quartus 11.0上试验了果然有效,破解了fir滤波器的IP核,这么好的东西不能独享,不知道是不是老物了,总之和各位分享下,注:转的别人的方法
(1)打开你破解软件时加入的license.dat文件,如图

可以看到里面有个,其实这个00A2就是niosII核的代号,当时我就想为什么NIOS核可以,其他的就不可以呢?我试着复制了

这样一段到license.dat里面,然后把这个里面的00A2改成我想要用的核的代号,这样如下图

然后重新加载license.dat,奇迹出现了

然后我陆续使用了很多,都可以,完全没有问题的。

下面来说下怎么知道每个核的代号。点这个的第一栏

出现下图

知道了吧,呵呵。

9.1版本的可以这样得到,以上的版本要到它的使用文档里得到,文档可以在这里下载到

这个就不必细说了,就到这里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刚把fir核破解了现在用的挺好的,纠结了好久这个问题,不过感觉想提高还要多自己写一些程序,不能完全依赖提供模块

网友A:
v12上有问题 你有QQ吗?

网友B:
你确定这样能生成无限制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这样能生成无限制的文件?

quartus11.0 12.0都试过能成功,不过要32位,64位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2上有问题 你有QQ吗?

留个邮箱吧lusolzyy@163.com

网友:
我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用了这种方法破解过一次FFT的IP核。。。

网友:
哇~~高人啊!!竟然把这个IP核都破解了 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又学到一招

楼主:
有网友问我为什么自己的quartus的IP不能破解,有可能是以下这种情况,可能你用的是64位的Quartus,这种方法只适用于32位的Quartus,但是没关系,64位的操作系统同样兼容32位的Quartus,所以要将原先打在Quartus 64bit上的破解补丁删除,重新给32位的打上补丁,然后再进行我这个帖子一开始的操作就能使用了,祝大家破解愉快

网友C:
强啊,准备破解所有ip,以前试用的1个小时就不能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啊,准备破解所有ip,以前试用的1个小时就不能工作了

哈哈,这方法还挺稳定的,我用了3周左右没什么故障,你要是都破解了也把lisence文件传上来给大家共享下吧?~哈哈

网友:
标记下,等回去测试。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2014-01-16):
Q…II 13.1 64bit
破解了  可以使用   自己拿来娱乐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感谢分享,已经按照楼主的方法破解成功。

网友(2014-12-22):
我也试试,娱乐下自己

网友:
这个破解方法很好呢,不知道能不能破解D5-S的

网友:
挺好的方法

网友:
学习了,改天试试!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2015-06-04):
哇,给力的楼主,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固化在epcs里?就是上电自己就跑的那种

网友:
直接找个全解锁的SN就完了,就像X家的……

网友(2016-08-28):
不知还能用否,mark。。。

网友(2023-09-19):
quartus 13也可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