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yback电路转换效率问题

楼主(2013-08-07):
同一个flyback电路,相同的负载,支持AC24V和DC12V两种电压输入,请问一下对于flyback来说,哪种输入方式转换效率更高,热心人指导,谢谢

网友:
应该是AC24V,输入电流小了嘛,效率自然高些(这只是一般情况,特殊处理的除外)。
过对开关电源来说,相差很小。

网友:
应该一样吧,支持AC和DC输入,输入端应该有整流桥之类,不管交流还是直流。都会有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