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iusbd12可以接多大的晶振?

楼主(2013-08-07):
问一下各位  我在学USB的时候,用pdiusbd12,官网给6M晶振,可是我没有,能用8M 12M的吗?

楼主:
在线求等待啊............................

楼主:
好吧,我试过了 用8M也可以的

网友A:
居然可以用8M的? 它的6M晶振不能换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可以用8M的? 它的6M晶振不能换别的吧?

可是照样可以读出芯片的ID,只是一开始产生的中断应该是端点0 结果我这边是端点2  郁闷当中......................

网友:
要能传输数据才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