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IC给电池充电时,电池不能对外供电?连烧2个TP4056了

楼主(2013-08-08):
充电IC给电池充电时,电池不能对外供电?连烧2个TP4056了,都是Vbat和Vcc短路
单独给电池充电是正常的,电池单独给负载供电也是正常的,边充边放就容易不正常烧芯片了

芯片烧坏后,断掉外部供电,将芯片输出端保持跟锂电池相连,这时芯片立刻发热,感觉是芯片内部VBAT对GND大电流放电。
如果此时给芯片供电,它就缓慢降温,感觉就是通电后,芯片内部VBAT停止对GND放电。

网友A:
试过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没有问题

我单独给电池充电,和电池单独给负载(STM32和几个外围元件,几十mA)供电,都是正常的。

在电池给负载供电时候,TP4056输出端连着电池,但是TP4056不供电,这时没事,要是TP4056上电,立刻就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单独给电池充电,和电池单独给负载(STM32和几个外围元件,几十mA)供电,都是正常的。

在电池给负载 ...

没有问题,很多移动电源就是这样做的,4056是恒流充电,输出电流是恒定的,恒压阶段的时候电池又给负载供电,可能导致输出电流很大,但是过热会减小电流,不至于损坏,是不是买的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很多移动电源就是这样做的,4056是恒流充电,输出电流是恒定的,恒压阶段的时候电池又给负载供电, ...

两次烧的时候,我都是先闻到高温的味道,一看芯片两个状态灯已经不亮,断电一量vcc vbat短路了,温度逐渐下降回常温。

这时仍然可以给电池充电,等于没有控制电路。

只要把tp4056芯片的供电撤掉,芯片就立刻发热,应该是电池电流倒灌进芯片,并且对地短路。但给芯片供电,又不发热了。

看上面的字符,感觉应该不是山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次烧的时候,我都是先闻到高温的味道,一看芯片两个状态灯已经不亮,断电一量vcc vbat短路了,温度逐渐 ...

对4056来说,它只认电池,不管你电池有没有给其它负载供电,它只知道电压高低,什么阶段用什么方式充电,而且4056本身是有防倒灌功能的,某些山寨的4056可能没有过温度保护,就可能因电流过大而烧坏,看看你用的4056是哪家的,看看规格书吧

网友:
仔细对照手册工作原理图检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次烧的时候,我都是先闻到高温的味道,一看芯片两个状态灯已经不亮,断电一量vcc vbat短路了,温度逐渐 ...

散热没处理好吧。还是你的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4056来说,它只认电池,不管你电池有没有给其它负载供电,它只知道电压高低,什么阶段用什么方式充电,而且4 ...

是南京拓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没处理好吧。还是你的电路有问题。

正常充电500多mA,已经给2个锂电池正常充过一次,温度很低。

电路就几个零件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唯一特殊的就是充电时候带负载了

网友C:
我用的TP4056也是给负载供电很正常啊,

有可能是你的电池的地线和整个电路的GND没处理好。两个GND是分开的不能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TP4056也是给负载供电很正常啊,

有可能是你的电池的地线和整个电路的GND没处理好。两个GND是分开 ...

你这样接,负载的地跟电池的地还是相连的,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样接,负载的地跟电池的地还是相连的,有什么区别呢?

请问你的锂电池有没有保护板啊?有保护板的话就有区别了,没保护板就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锂电池有没有保护板啊?有保护板的话就有区别了,没保护板就没有区别 ...

带保护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带保护板的

保护板对锂电池的负极是经过MOS管控制的。所以我只是说有可能是这个GND问题。你用万用表量一量就知道了。   你试试吧两个电路的GND的分开看还会不会烧。而且你的USB5V供电要是用电脑上取的电吗?还是变压器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板对锂电池的负极是经过MOS管控制的。所以我只是说有可能是这个GND问题。你用万用表量一量就知道了。 ...

我这个的GND是断不开的,TP4056的地和负载的地在电路板上是一起敷铜了的。
是外接USB供电(接AC220那种,不过接电脑USB也烧过一个TP4056)
MOS管在电池负极起保护作用,这点能理解,但是在充电时候,MOS管是导通的,你将负载地接到电池地,跟接到保护板地还是一回事?
而且负载地直接电池地不经过保护板,那不是没过放保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的GND是断不开的,TP4056的地和负载的地在电路板上是一起敷铜了的。
是外接USB供电(接AC220那种, ...

用美工刀慢慢断开试试看咯

我用的TP4056用来充18650电池带保护板的,充保护板接的负载工作电流在500-800MA之间也是,而且是24×7小时的5V(变压器输出)电是一直给TP4056供电充锂电池的也很正常。

我想到的是这个GND有可能的问题,。要不检查一下你的电脑的机箱有没有带电的可能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TP4056用来充18650电池带保护板的,充保护板接的负载工作电流在500-800MA之间也是,而且是 ...

笔记本供电和5V适配器充电都烧过1个TP4056,漏电可能性应该没有。
还有8个好的,慢慢查原因,烧光了继续网购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笔记本供电和5V适配器充电都烧过1个TP4056,漏电可能性应该没有。
还有8个好的,慢慢查原因,烧光了继续 ...

还是先查查电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TP4056也是给负载供电很正常啊,

有可能是你的电池的地线和整个电路的GND没处理好。两个GND是分开 ...

不是吧,我最近也设计了个TP4056的电路,GND没分开,看来我也要遭受和楼主一样的命运了, 我的还一直没加电池冲电过,一直没让这个电路工作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先查查电路吧,

又烧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我最近也设计了个TP4056的电路,GND没分开,看来我也要遭受和楼主一样的命运了, 我的还一直没加 ...

莫悲观啊,我还有7个,总能找到原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我最近也设计了个TP4056的电路,GND没分开,看来我也要遭受和楼主一样的命运了, 我的还一直没加 ...

楼主的这种情况我想到的有可能GND的问题。但不排除是别的原因造成。

因为我的做的TP4056一边充电一边带负载GND是分来的一直很正常的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烧一个

吧你的电路图穿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吧

网友:
不会这么不人性化吧,真这样4056也太弱了。毕竟大部分情况下设备会开机充电的,也就是在充电时对外供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种情况我想到的有可能GND的问题。但不排除是别的原因造成。

因为我的做的TP4056一边充 ...

我用的TP4057,只是一个升级型号。电路是公地的,同时打开负载充电没有问题。刚开始设置为400毫安充电电流,芯片有些热,后来改为200MA电流,一直没问题。

网友:
以前这样用过,没问题的,不过负载比较小。最大100毫安,而且试过没接电池,用一个大电容代替电池一样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TP4057,只是一个升级型号。电路是公地的,同时打开负载充电没有问题。刚开始设置为400毫安充电电 ...

恩,是的,但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电路。所以我也只是猜想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是的,但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电路。所以我也只是猜想可能

这还能有什么电路,都是文档上抄袭的 实际编程电阻是2K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还能有什么电路,都是文档上抄袭的

还有TP4056的旁路电容起码也要个100UF的啊!你的C26电容太小了。加个100UF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TP4056的旁路电容起码也要个100UF的啊!你的C26电容太小了。换个100UF的吧。 ...

抓图不全,加上旁边几个芯片的电容,有5,60uF

网友:
引用 楼主:
抓图不全,加上旁边几个芯片的电容,有5,60uF

说明文档写得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种情况我想到的有可能GND的问题。但不排除是别的原因造成。

因为我的做的TP4056一边充 ...

我自己的还没有开始测试,等下我解决了电路的其他问题,再研究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种情况我想到的有可能GND的问题。但不排除是别的原因造成。

因为我的做的TP4056一边充 ...

我最近做的一个东西跟你这个相似,但是我的是充电的时候负载是由5V供电的,不充电的时候负载时用电池供电的,只增加了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但是浪费了0.4V电压,效率降低了,但是保护了电池

网友F:
TP4056难道也有山寨货?

它本身不就是山寨的吗?

对山寨进行二次山寨?

网友G:
没有问题的这样用过,但是不建议楼主这样用,加几个mos切换多好?这样用有一个缺陷,电池放完电以后,就永远充不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问题的这样用过,但是不建议楼主这样用,加几个mos切换多好?这样用有一个缺陷,电池放完电以后,就永 ...

我充电用的是USB插座,除了充电外,还当作设备的数据接口,所以不能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TP4056难道也有山寨货?

它本身不就是山寨的吗?

他原版是什么?如果封装一样,买几片原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给你几个样板试试

多谢了,暂时是个人用途,不是公司批量产品,自己需要网购就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他原版是什么?如果封装一样,买几片原版试试

好像是LTC4056  国内的基本上都是抄凌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LTC4056  国内的基本上都是抄凌特的

这个就水深了,淘宝上有1,20块钱也有2块钱的

楼主:
应该算找出解决办法了:在TP4056的BAT电池端和VCC电源端反串一个1N5819,防止断电时候,电池端电压相对电源端过高而导致烧毁。
已经折腾一天多,暂时没坏了,以前没并二极管,上电断电几次立刻就烧了。
解决办法虽然算有了,但是不得不说这国产的充电IC真脆弱,不过也奇怪网上很多不加二极管却也没事

网友I:
我用的是tp4057
升压是LTC1700
也是
USB电源--TP4057--18650x2--LTC1700--USB输出
用了一年多了似乎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是tp4057
升压是LTC1700
也是

你的是自己做的?
充电时候,升压部分是断开的吧?
不然如果升压部分带着负载,充电应该会一直冲不满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的是自己做的?
充电时候,升压部分是断开的吧?
不然如果升压部分带着负载,充电应该会一直冲不满吧? ...

冲不满没关系
当时设计时考虑的就是一个类似UPS的思路
只不过5V-3.7V-5V的转换损耗有点大
输入是500mA的USB
为了兼容普通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冲不满没关系
当时设计时考虑的就是一个类似UPS的思路
只不过5V-3.7V-5V的转换损耗有点大

呵呵,你要的就是一个在线UPS效果,这样跟我开始做的板是一样,充电时候,电池端也一直带着负载的。
我昨天试了下,这样的话TP4056不会转灯。把负载去掉立刻就转绿色满状态灯。带不带负载电压测量都是一样,估计还是根据电流判断是否充满。

加了反向二极管后,我的现在还没坏

网友J(2014-01-18):
引用 楼主:
呵呵,你要的就是一个在线UPS效果,这样跟我开始做的板是一样,充电时候,电池端也一直带着负载的。
我昨 ...

您好,这个充电芯片 最后怎么样?有没有大规模使用?稳定吗?
二极管是如图添加的?

网友:
移动电源大批量使用没有发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好,这个充电芯片 最后怎么样?有没有大规模使用?稳定吗?
二极管是如图添加的?

只用了几十片,没事,二极管是这么接的。
二极管有人会说没用,我也不确定有用没用,反正加了现在不出问题也不管那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了几十片,没事,二极管是这么接的。
二极管有人会说没用,我也不确定有用没用,反正加了现在不出问 ...

因为这个二极管添加的很奇怪,原理上根本分析不了,所以请教你一下!

网友K:
电感,电感,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感,电感,电感

是因为电感反向电动势造成的烧片子吗?所以添加个二极管?
大哥,话别说一半么!

网友L(2017-05-15):
这个事件后面有新进展吗? 如果确实加了二极管后没问题,那当插着充电器,然后市电这边停电了,是否就会有问题?

另外请问一下,肚子上面散热焊盘是否可以铺铜接GND?
万用表量了一下芯片,与第3脚的GND并不通。但与其它引脚也不通。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个事件后面有新进展吗? 如果确实加了二极管后没问题,那当插着充电器,然后市电这边停电了,是否就会有 ...

批量使用过,不需要那个二极管,肚子那个地开窗铺铜。没出现过楼主的那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批量使用过,不需要那个二极管,肚子那个地开窗铺铜。没出现过楼主的那问题 ...
开窗铺地

是指散热铺铜是独立的无网络连接,并不和GND连接是吗?
这样对铺铜和布线有点麻烦。测试这个焊盘并不与任何连接,但还是联系厂家确认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事件后面有新进展吗? 如果确实加了二极管后没问题,那当插着充电器,然后市电这边停电了,是否就会有 ...

是这样的,最初我的PCB,VBAT旁边有0.1u的电容,而Vcc这边的0.1u电容距离有些远,隔了差不多1厘米。
1.加二极管,的确也是有效的。
2.后来我重新做PCB,将VCC的0.1u电容尽量靠近VCC引脚,不用二极管,测试了几个板,似乎也是有效的。

如果这2个方法都不用,芯片很快就损坏。
而我最后的板子2者都用上了。我总共才100来个板子,没有一个发现有问题。

底部PAD是可以接地的。

网友:
一直使用,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指散热铺铜是独立的无网络连接,并不和GND连接是吗?
这样对铺铜和布线有点麻烦。测试这个焊盘并不与 ...

那个铺铜散热的地跟电路的地连一起就是了,不用分开。

网友:
OK 底部散热地已加。

VCC和BAT 靠近芯片原来都有UF级电容,现在再加一个104,应该比较保险了。

网友(2017-06-23):
跟原厂沟通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