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48V 电动车 电量指示器电路 4个TL431

楼主(2013-08-08):
新买了个锂电池48V 电动车, 打开她的电量指示器, 看到如下线路, 就抄下来, 这个线路有个问题, 用手摸外壳, 热得不行, 估计是24V稳压管和LEDs的电流是不是太大?

网友:
这种模拟显示的当然发热严重,电动车现在是谁便宜谁生存

网友A:
5 段电压用了近2W能量!    假设每个发光管电流 8mA, 5个同时点亮.     0.008mA * 5 LEDs * 48V = 1.92W

网友:
,没人性啊,精简到这种程度

网友:
楼上是怎么算的?这个电路热的应该就是稳压管了。

网友:
我的上面拆开看了是个4路的比较器339

网友:
是很简洁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 段电压用了近2W能量!    假设每个发光管电流 8mA, 5个同时点亮.     0.008mA * 5 LEDs * 48V = 1.92W ...

没有那么多。

Power LED 1.45mA
Yellow LED 3.5mA
3xRED LED 每个 1.6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么多。

Power LED 1.45mA

个人感觉,这种LED 一定不会用什么好货的.    一定是那种10mA都还是萤火虫一样的.

网友:
车多少钱买的,电量指示还是自己DIY一个,发挥专业特长

网友:
难道TL431很便宜吗????????

网友:
我觉得有tl431就不错了。不用三极管简单测压就不错了。

网友:
总体来说还可以了,至少是双面板,虽然不是机器焊接,但焊点也还算说的过去了

网友:
电动车的电量指示LED还是不宜过亮为好。
经常见到晚上骑劣质电动车的人,指示LED正好照到骑车人脸上,脸冒红光,跟鬼似的。

网友C:
淘宝上卖十多块钱一个的电动车专用电压表,不知道精确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卖十多块钱一个的电动车专用电压表,不知道精确度怎么样?

精度很好!和我4位半万用表小数点后一位的一致的1

网友(2018-06-18):
mark电量指示器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卖十多块钱一个的电动车专用电压表,不知道精确度怎么样?

基本上都是12位的ADC,用来做这类电压显示足够了。0.1V精度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都是12位的ADC,用来做这类电压显示足够了。0.1V精度还是很好的。

呵呵,看来便宜的东西也不含糊

网友:
良心产品,用料做工都还过得去,成本不如用339便宜

网友:
如果要求精度,则需要使用"库仑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