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自己做的无线串口,基于atmega8和NRF4401

楼主(2013-08-08):
以前用过一个无线串口的模块,网上买的,一对要100多。但个人感觉太贵了,于是自己就动手做了一个,无线串口的原理其实还是非常简单的(其实我也是看了买的那个模块,看了他的说明资料才知道的),-----一定时间内单片机没有接收到串口数据,就将前面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下面是USB转串口模块,,用的是PL2303;

atmega8   控制部分              整体效果(太丑了,没办法第一次开版)                     原理图

楼主:
本来还想做个上位机,可以在线更改串口通讯波特率,无线通讯参数。但现在没时间,现在就能实现固定的波特率通讯,无线通讯的功率,速率什么的都是固定的,但基本的无线串口的功能还是实现了的,最快能以35ms的间隔发送数据,每一次的数最大30个字节。  原理图中有个REST_C的控制管脚,打算用来做无线下载程序用的(复位单片机,执行BOOTLOADER代码),但目前还没实现,还望坛里的前辈给指点指点。

第一次发帖,多多包含啊

下面是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还想做个上位机,可以在线更改串口通讯波特率,无线通讯参数。但现在没时间,现在就能实现固定的波特率 ...

波特率最高能到多少?一次发送最大数据包多大?发码间隔多久?比较关心这些参数。上次想搞一个无线串口当机器调试设备;最后用wifi模块搞的;zigbee搞不定~~

网友:
帮顶吧,目前没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最高能到多少?一次发送最大数据包多大?发码间隔多久?比较关心这些参数。上次想搞一个无线串口当 ...

现在波特率用的9600   一次最大数据包30个字节(对于一般的控制命了应该足以了)    发码最小间隔35ms   我现在就用它来做一些调试用的,感觉还凑合着能用,就不用再在自己的代码里不断的扫描是否接收到信号,直接用串口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波特率用的9600   一次最大数据包30个字节(对于一般的控制命了应该足以了)    发码最小间隔35ms    ...

噢,普通的做做单片机的调试问题不大。

网友:
meage8  可以软件模拟usb转串口的 CDC类

网友(2014-01-18):
顶顶,以后用到再来学习

网友:
做些基本调试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