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语言编写过4位LED数码管显示程序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3-08-08):
请问哪位朋友用C语言编写过4位LED数码管显示程序:
1、整型变量的负整数到正整数参数设置程序;
2、负数显示程序

网友:
高手应该不会看到此帖的。

搜索一下AMO先吧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5967-1-1.html这里有我写的4位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虽然很糙,但是可以用,你可以看看……

网友:
怎么都没有贴代码出来呢???

楼主:
请问哪位朋友用C语言编写过4位LED数码管显示程序:
1、整型变量的负整数到正整数参数设置程序;
2、负数显示程序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