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CAN时钟频率以及波特率问题?

楼主(2013-08-08):
这段是复制例程中的,感觉不太对啊,求大家指教。记得书上写的是:SYSCLKOUT 是CAN 模块系统的时钟频率,与CPU 的时钟频率一样,那么对于150 MHz SYSCLKOUT ,CAN 模块系统的时钟频率也应该为150 MHz,那么下面这段的CAN clock是什么意思?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记得书上公式中有个SYSCLKOUT /2,那么对于红色部分,位速率=(150M/2)/10/15=500k才对啊,怎么会是1   Mbps呢?
/******************************************************/
/* Bit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for 150 MHz SYSCLKOUT */
/******************************************************/
/*The table below shows how BRP(reg) field must be changed to achieve different bit
rates with a BT of 15, for a 80% SP:
---------------------------------------------------------------
BT = 15, TSEG1(reg) = 10, TSEG2(reg) = 2, Sampling Point = 80%
---------------------------------------------------------------
1   Mbps : BRP(reg)+1 = 10                 : CAN clock = 15 MHz
500 kbps : BRP(reg)+1 = 20                 : CAN clock = 7.5 MHz
250 kbps : BRP(reg)+1 = 40                 : CAN clock = 3.75 MHz
125 kbps : BRP(reg)+1 = 80                 : CAN clock = 1.875 MHz
100 kbps : BRP(reg)+1 = 100         : CAN clock = 1.5 MHz
50  kbps : BRP(reg)+1 = 200         : CAN clock = 0.75 MHz

The table below shows how to achieve different sampling points with a BT of 15:
----------------------------------------------------------------------
Achieving desired SP by changing TSEG1(reg) & TSEG2(reg) with BT = 15
----------------------------------------------------------------------

TSEG1(reg) = 10, TSEG2(reg) = 2, SP = 80%
TSEG1(reg) = 9, TSEG2(reg) = 3, SP = 73%
TSEG1(reg) = 8, TSEG2(reg) = 4, SP = 66%
TSEG1(reg) = 7, TSEG2(reg) = 5, SP = 60%

The table below shows how BRP(reg) field must be changed to achieve different bit
rates with a BT of 10, for a 80% SP:
--------------------------------------------------------------
BT = 10, TSEG1(reg) = 6, TSEG2(reg) = 1, Sampling Point = 80%
--------------------------------------------------------------
1   Mbps : BRP(reg)+1 = 15         : CAN clock = 10 MHz
500 kbps : BRP(reg)+1 = 30         : CAN clock = 5 MHz
250 kbps : BRP(reg)+1 = 60         : CAN clock = 2.5 MHz
125 kbps : BRP(reg)+1 = 120        : CAN clock = 1.25 MHz
100 kbps : BRP(reg)+1 = 150 : CAN clock = 1 MHz
50  kbps : BRP(reg)+1 = 300 : CAN clock = 0.5 MHz

*/

网友:
CAN模块的时钟是取的高速总线时钟,高速总线时钟是SYSCLKOUT的分频(可设置),CAN的通信速度是CAN模块时钟的分频。
至于为什么这样配置得到CAN 1M或500k的通信速度,好好看看CAN 2.0的协议。

网友:
28335的 CAN 时钟是主频的一半  150MHZ 的时候是 75MHZ

网友:
楼主说的是正确的,确实是500K,28335的CAN 时钟是主频的一半,与其他的DSP之间可能有出入,设置500K或1M,看看谁能与上位机通讯成功即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