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pv210 sram接口问题 两种方式

楼主(2013-08-08):
看到210核心板sram两种接法,想问问有什么区别,求大神!
下面是第一种:

主要看数据接口。
下面是第二种:

看上面的数据接口对比可发现,一个是顺序,一个不是顺序,他们cpu的连接都一致,就是sram的连接不一样。搞不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不同的电路,板子倒可以运行,搞不懂了。

求大神啊!

网友:
楼主仔细想想,如果只是用来接ram的话 ,d0-d7顺序是可以随便接的,因为你怎么放进去的就怎么出来 ,对于其他的外设什么的就行不通了,估计是为了方便画pcb,这样处理可行,但觉得不值得提倡

楼主:
有道理。这是中间数据,不需要其他平台去读取,确实可行。不过很误导人啊,还是按顺序来好些。

楼主:
那这样的话,对于配置就应该是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