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的IO口能否直接驱动tft液晶屏?

楼主(2013-08-08):
cyclone的IO口能否直接驱动tft液晶屏?
是不是 需要加一个 三态收发器SN74LVC16245?

网友:
如果I/O电压可以单独供电,只需与TF TLCD 逻辑电平保持一致就可以驱动了。

网友:
可以直接驱动的,FPGA的管脚本来就可以配置为三态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