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懂Zigbee的大神!

楼主(2013-08-08):
本人对Zigbee不太了解,想问一下关于Zigbee组网方面的问题:
1.Zigbee是否有一种按键入网机制,即协调器按下按键,同时想要入网的节点也按下按键,这是二者才“配对入网”,其他情况网络里不接受入网请求。
2.如果有的话,这样的网络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比如一个人同时操作协调器和入网节点,那这样组成的网络有可能是星型的么?还是只能是以协调器为中心的两层网络?
3.Zigbee网络间的数据传输有可能是协调器与某个节点间点对点的么?还是只能是无线透传?

本人对以上问题不是很清楚,在这里向各位Zigbee的大牛们求救~烦请指教~

网友A:
难道说的是Zigbee_RF4CE协议,这个需要配对才能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说的是Zigbee_RF4CE协议,这个需要配对才能通信

不是,就是Zigbee Pro协议栈,组网只有透传一种方式么?

网友B:
以下回答基于TI 的zigbee实现-zstack
1.Zigbee是否有一种按键入网机制,即协调器按下按键,同时想要入网的节点也按下按键,这是二者才“配对入网”,其他情况网络里不接受入网请求。
需要你自行修改代码,协调器和路由都可以通过调用API关闭入网功能(节点 bind功能),这样就不能添加新节点。
2.如果有的话,这样的网络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比如一个人同时操作协调器和入网节点,那这样组成的网络有可能是星型的么?还是只能是以协调器为中心的两层网络?
可以做成星型,可以有多层,(测过5级级联)。但是不好测试,要拉开距离。
3.Zigbee网络间的数据传输有可能是协调器与某个节点间点对点的么?还是只能是无线透传?
不可能,节点和协调器之间没有直接连接,节点都要依附于router,数据要先提交给router,router负责把数据转发给协调器或者目的地

网友:
曾经尝试翻译过freescale的zigbee文档

楼主(2013-09-09):
引用 网友B:
以下回答基于TI 的zigbee实现-zstack
1.Zigbee是否有一种按键入网机制,即协调器按下按键,同时想要入网的 ...

多谢大侠耐心解答。您有联系方式么?告诉我一下吧,想深入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