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 在线调试可以但离开仿真就不行,求高人指路

楼主(2013-08-08):
我用c8051f340 用U-EC6在线调试一个12864液晶程序,全速运行可以但重新上电不接调试器就不行,U-EC6固件已经更新但也是不信。望高人指路。。

网友:
reset c2 电源 管脚  没处理好? 关狗 or 喂狗没?

网友A:
一般式延时的问题 新华龙的就有这问题 很纠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式延时的问题 新华龙的就有这问题 很纠结的

+1
字数补丁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更新一下固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