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CAN发送顺序?

楼主(2013-08-08):
试验的结果怎么和设置的优先级不一样呢,为啥不是邮箱0到邮箱7的顺序呢?
//配置ID
   ECanbMboxes.MBOX0.MSGID.all = 0x9555AAA0; //配置邮箱的ID
    ECanbMboxes.MBOX1.MSGID.all = 0x9555AAA1;
    ECanbMboxes.MBOX2.MSGID.all = 0x9555AAA2;
    ECanbMboxes.MBOX3.MSGID.all = 0x9555AAA3;
    ECanbMboxes.MBOX4.MSGID.all = 0x9555AAA4;
    ECanbMboxes.MBOX5.MSGID.all = 0x9555AAA5;
    ECanbMboxes.MBOX6.MSGID.all = 0x9555AAA6;
    ECanbMboxes.MBOX7.MSGID.all = 0x9555AAA7;

//设置优先级
    ECanbMboxes.MBOX7.MSGCTRL.bit.TPL = 0x8;
    ECanbMboxes.MBOX6.MSGCTRL.bit.TPL = 0x9;
    ECanbMboxes.MBOX5.MSGCTRL.bit.TPL = 0xa;
    ECanbMboxes.MBOX4.MSGCTRL.bit.TPL = 0xb;
    ECanbMboxes.MBOX3.MSGCTRL.bit.TPL = 0xc;
    ECanbMboxes.MBOX2.MSGCTRL.bit.TPL = 0xd;
    ECanbMboxes.MBOX1.MSGCTRL.bit.TPL = 0xe;
    ECanbMboxes.MBOX0.MSGCTRL.bit.TPL = 0xf;

结果如下:

网友A:
看看你设置的模式,是SCC还是eCAN模式?这两种模式优先级是不同的。TPL只适用于发送邮箱不在SCC模式下。楼主的不知是哪种模式,感觉哪种模式下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设置的模式,是SCC还是eCAN模式?这两种模式优先级是不同的。TPL只适用于发送邮箱不在SCC模式下。楼 ...

我用的是eCAN模式,但没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