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单片开源项目开发工具讨论专贴

楼主(2013-08-08):
已经收到开发工具套件的网友遇到关于开发工具应用疑问可以发布在本帖里大家一起沟通。
海尔IDE(含C编译器)上位机软件IDEV3.2.7版本资料可以在上海海尔官网下载或QQ联系小海(传给大家)。

楼主:
海尔单片机C标准库函数资料及DEMO例程:
C标准库函数:

应用DEMO例程:

网友A:
海尔单片机是 几位的??8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尔单片机是 几位的??8位吗

恭喜你,答对了!

网友:
使用中有些地方不明白,我用的是“集成开发环境软件Haier_IDE 3.2.14 中文版”,芯片选择、配置字选择均按要求设定。
设置工作区、项目、添加文件,添加的文件是从本站下载的“7P90.ASM”,添加头文件“HR7P90H.inc”,并连接成功。
但,点编译时,总是弹出对话“请选择源文件或重新设置编译器”,应该怎么做?

网友:
已弄明白,须加入C文件,谢谢。

网友B:
附件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件下载不了....

我测试啦 没有问题的,如果还是不行请拨打400电话和我们联系吧!

网友C(2013-10-03):
有没有同学遇到ICE固件更新失败的情况
换了新版的IDE,开始调试的时候提示固件版本较低,然后更新失败
然后就无法下载程序和仿真了,怎么办?
注:换回老版本的IDE也用不了,折腾了2天了
之前用的3.2.14,后面更新固件用的3.2.17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同学遇到ICE固件更新失败的情况
换了新版的IDE,开始调试的时候提示固件版本较低,然后更新失败
然后 ...

需要和我们联系,对硬件进行恢复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才出差回来
意外的发现在菜单栏上编程里面
随便选一颗别的芯片,会提示正在下载时序
再换回H7PR90H,再次提示正在下载时序
然后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