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充电电路中N沟道MOS管可以代替TIP42C PNP晶体管吗

楼主(2013-08-08):
N沟道MOS管型号  NTTFS5811NL

PNP晶体管型号 TIP42C

应用电路:

网友A:
一般来说P沟道对应PNP,N沟道对应NPN。
由于驱动方式不一样,大多数设计都无法直接用MOSFET替换BJT,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P沟道对应PNP,N沟道对应NPN。
由于驱动方式不一样,大多数设计都无法直接用MOSFET替换BJT,不是三 ...

老大我也有P沟道的MOS管子

型号——NTTFS5116PL

MOS管的各项参数都远高于TIP42C晶体管

但不知驱动方式什么的是否一样,直接接上是够可行?

楼主:
请问Q1只起到开关作用吗?

网友A:
这是线性恒流,没必要换MOSFET,换了也是一样的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线性恒流,没必要换MOSFET,换了也是一样的热。

主要可以提高输入电压和电流的上限,这款MOS管功耗也比TIP42C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