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单片机开源活动芯片应用专题贴

楼主(2013-08-08):
大家在熟悉海尔HR7P90FHD芯片过程中,如果有什么疑问可发布到本帖里一起沟通。

楼主:
HR7P90FHD芯片资源模块初始化DEMO例程资料:

网友:
这个很有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程序无法下载?编译器提示

下载配置字完成!
编程失败。

这是为啥呢?可能的原因是?我没有焊接外部晶振,和这个会有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程序无法下载?编译器提示

下载配置字完成!

如果配置字配置成外部晶振模式,系统板一定要焊接晶振的。可以采用HR7P90FHD芯片内部16M振荡(可以软件设置向下最低分频至125K 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配置字配置成外部晶振模式,系统板一定要焊接晶振的。可以采用HR7P90FHD芯片内部16M振荡(可以软件设 ...

谢谢,问题已解决。

因为焊接最小系统板忘记给mrst给连接上了,连上就可以下载了。

试过内部rc震荡和外部晶振,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问题已解决。

因为焊接最小系统板忘记给mrst给连接上了,连上就可以下载了。

咨询一下 这个PCB是不是把交引出来就好啊 然后引个下载口啊  还没玩过PCB  PCB文件能发我一份吗  891876745@qq.com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咨询一下 这个PCB是不是把交引出来就好啊 然后引个下载口啊  还没玩过PCB  PCB文件能发我一份吗    谢谢 ...

你好,我并没有做pcb,只是用面包板焊接了个最小系统,引出了下载接口和串口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并没有做pcb,只是用面包板焊接了个最小系统,引出了下载接口和串口1 ...

谢谢分享 还是花pcb的好  这个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并没有做pcb,只是用面包板焊接了个最小系统,引出了下载接口和串口1 ...

焊接的很漂亮!

网友:
等中秋放假没事抽空也焊个最小系统板。

网友C:
问下哈,海尔HP7p90FHD是否有内部复位,我怎么觉得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哈,海尔HP7p90FHD是否有内部复位,我怎么觉得没有呢

没有内部复位。

网友:
这个芯片最低供电电压多少?两节电池2.4V可正常工作么?

网友C:
我的IDE的开发环境中,没有HR7P90FHD这个芯片怎么办???

网友C:
另外为什么我用仿真器仿真好用,但我一但外部供电确不好用啦,就是没反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另外为什么我用仿真器仿真好用,但我一但外部供电确不好用啦,就是没反应了 ...

找到毛病了原来晶振源没选HS

HS是什么意思,其余几个选项都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毛病了原来晶振源没选HS

HS是什么意思,其余几个选项都是什么意思呢???? ...

HS是外部振荡器激励选择。
如果外挂4M--16M晶振的话请选择HS模式。
具体其他选项说明可以参考HR7P90FHD芯片数据资料的配置字介绍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IDE的开发环境中,没有HR7P90FHD这个芯片怎么办???

HR7P90FHD芯片是HR7P90H芯片的一个详细型号,在IDE环境芯片选择里选择HR7P90H即可。

网友C(2013-09-08):
为什么输入不好用
我想在一个管脚输入一个高或低电平,然后在程序里检测,当我用PA程PE设为输入都不好用,请小海解释一下
PAT=0xFF;
   while(PA&0x20 == 1)
        {

            j++;

        }

或者用

while(PA5 == 1)
        {

            j++;

        }

都不好用,我换PE4也是一样,根本没有动作,请解答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输入不好用
我想在一个管脚输入一个高或低电平,然后在程序里检测,当我用PA程PE设为输入都不好用, ...

在程序初始化处需要增加ANSEL=0XFF
把所有端口设为数字IO,默认的为模拟IO(不能实现数字电平输入和输出操作)。
请参见数据手册"模数转换器模块"单元介绍。